[笔电] 深恶痛绝----联想s2笔记本 光标无故往右上角跑-求解

楼主(2024-01-19):
型号s2,2020年购,电脑驱动没问题。现象:每天正常使用中,会不定时的(大概三五次),光标突然跑到右上角,自动不停的点击,然后动一下鼠标,光标又正常了。

哎。。。不厌其烦,反正感觉像抽风一样,不定时的就来一下,有时开网页时候,自己跑右上角,然后桌面就显示是否关闭网页?!

有时正编辑文档,光标又跑了,然后一下给你显示是否保存文档???好几次,没反应过来,直接关闭,未保存。。。。疯了都。

各位有遇到这情况的吗?搜索了一阵,没看到同类型的。

我把板载的触摸和小红点,在插入外接鼠标时候,都禁用了,应该不是板载的鼠标问题,但又找不到问题。鼠标用的罗技M570滚轮无线,很多年了,一直没问题,所以也排除了。

求解啊。。。

网友A:
一般是鼠标问题或者 中毒。
更换硬件或者系统试试。

网友:
不用鼠标,只用触摸板试试。我估计是无线鼠标的问题,无线被干扰了?

网友:
还是换鼠标试试。

网友B:
两个字中毒。杀毒看看。

网友:
先确认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外接鼠标去掉,如还不好,可以把摇杆和触摸板插头挨个拔掉,再试试,怀疑是外接鼠标底部的光传导部分活动了或是有灰尘了

网友:
系统会不会中毒呢?试试重装看看

网友:
应该先用有线外接鼠标,
测试几天看看,
问题是否会消失。

网友C:
先不用外接鼠标---如果问题还存在----重装系统----如果问题还存在---拆开触摸板和键盘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鼠标问题或者 中毒。
更换硬件或者系统试试。

好的,谢谢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用外接鼠标---如果问题还存在----重装系统----如果问题还存在---拆开触摸板和键盘看看 ...

一直没来得及,今天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字中毒。杀毒看看。

应该没中毒,我换鼠标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用外接鼠标---如果问题还存在----重装系统----如果问题还存在---拆开触摸板和键盘看看 ...

感谢提示,我试试先

网友D:
老本 dell e6410 就是鼠标乱窜 后来发现是触控板接口有问题了 直接用隔热胶带给断开排线 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本 dell e6410 就是鼠标乱窜 后来发现是触控板接口有问题了 直接用隔热胶带给断开排线 解决了  ...

老哥意思说自带的触控板有可能有问题吗?行,试试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意思说自带的触控板有可能有问题吗?行,试试先

我的是这样,媳妇用的时候 光标一直往某个地方跑,

网友E:
遇到过,后来发现鼠标里有根头发,拿出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后来发现鼠标里有根头发,拿出来就好了

那估计我这头发有点细,影响了方向

网友(2024-03-09):
打油好严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