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笔记本触摸板关闭不了,能不能单独下载一个触摸板关闭程序?

楼主(2024-01-19):
联想笔记本V110 14AST,触摸板关闭不了,用起来很不方便,能不能下载一个程序关闭触摸板?

网友A:
BIOS里面没有关闭的选项,不太可能吧

设备管理器里面找到触摸板禁用即可,被归类在鼠标下面

网友B:
拔掉排线  物理隔绝

上学时手机喇叭都是拆掉的

网友:
没有的,只能是从注册表想办法。如E系列,X系列就可以下载热键的驱动,通常是Fn+7就是个开关转换指点杆和触摸板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排线  物理隔绝

上学时手机喇叭都是拆掉的

暴力,武断,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里面没有关闭的选项,不太可能吧

设备管理器里面找到触摸板禁用即可,被归类在鼠标下面 ...

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掉排线  物理隔绝

上学时手机喇叭都是拆掉的

大师 大师

网友C:
触摸板的驱动卸载掉行么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我的联想就是关闭了触摸板,具体怎么关的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板的驱动卸载掉行么

卸载后,触摸板就不能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里面没有关闭的选项,不太可能吧

设备管理器里面找到触摸板禁用即可,被归类在鼠标下面 ...

没有你说的选项

网友:
我说的是“设备管理器”。。。

网友D:
键盘拍个照看一下...

网友:
触摸板线是独立的话,还是拔线

网友:
新款的,直接F10还是F9
直接放在桌面键盘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键盘拍个照看一下...

键盘最上面有个关闭触摸板的键,联合Fn使用的,已经失效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键盘最上面有个关闭触摸板的键,联合Fn使用的,已经失效了。

证据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证据呢?

------------------

我试过了,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证据呢?

------------------

请问,能否指教一下。我这个是Fn联合F6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能否指教一下。我这个是Fn联合F6的

先确定按键是不是好的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