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更换真我手机电池,再战2年。

楼主(2024-01-19):
手中的手机,是2019年10月31日买的,已经用了4年多一点,花费了1489元,手机用着也还可以,最近一段时间,电池抽风了,有一次显示55%,我导一下航,他就自己关机了,还有一回,44%左右,电话一响了,自己关机了,真的是影响使用了,官方显示,本月活动没有更换电池,咱现在等不起了,自己买了电池,自己更换吧!

楼主:
一楼自用,晚上了总结一下过程,经验,教训。

有啥教训?

主要是拆中框,中框太宽了,实在是超出我的想象,我摁着中框撬了半天,中框纹丝未动,拆下来后才发现拆错地方了。

总结一下:

1、后盖是相对好拆的,加热温度足够,慢慢撬,吸盘用点力吸。就能拆开,但高温下不能用薄塑料的翘板,不然翘板容易挂。

2、中框螺丝长度,都一样,需要提前知道,然后就是耐心的拆掉一个个的小螺丝。

3、电池板配的首先要对,然后再去优选。

4、按键的地方,不能放胶水。

5、胶水尽量的少放。

网友:
这还有啥教训?

网友A:
这个将顿电池估计不行

网友:
看后壳,我以为是我这个荣耀9X。你这个从后壳拆,比从屏幕拆好些。

网友:
山寨电池。电压还不对。
4.45V的原装,换成4.40V的低压电池。手机可不会知道这个电池是个废柴,充到4.45V电池炸了也是用户自己作的。

网友:
这个电池看起来不太行啊

网友:
这照片朦胧感太强

网友:
用什么胶粘回的?

网友:
我都是换品胜或飞毛腿的电池,测试过容量,一般都比原装电池少一点容量,但比杂牌子电池好得多

网友:
旧电池还没有鼓包?!

网友:
看样子,这后盖完全是靠四周的双面胶黏上的?…… 风筒加热后盖后撬下来?

网友:
拍照也太糊了

网友:
我这次给小米8se换电池,直接换电芯,没换保护板,现在续航听OK的

网友B:
后盖用什么胶粘回去?

网友:
这活一般人干不了了了。。。。。。。。。。。。。。。。

网友:
学习下正好手机电池也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将顿电池估计不行

先试试吧,其他的太便宜,更不敢用

楼主:
用了多年前的畅想5s 拍照的,只能凑合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盖用什么胶粘回去?

电池那边配的 ,我没注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