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超压3倍多居然没BOOM……优利德UT658 USB表疯狂超压测试

楼主(2024-01-19):
昨晚在抽屉里找东西,翻出来一只优利德的UT658的U表

支持最大电流3A,电压最高9V,有点鸡肋的赶脚了

这个U表拆机已经有很多,这里就不重复造轮子了,借用@挣钱买刀 同学之前的拆机图一用,据说不用付费

现在的充电器输出12V以上很常见,15V、20V也有大把的,优利德这个U表说是支持最高9V,确实有点低了。自己好奇这个U表倒底能顶住多少V的电压,要不试试?说干就干,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直接来个暴力超压测试,对UT658进行一番严刑拷打(极限测试)
输入端用可调电源代替,最大30V 5A输出

前置维简的U3,实时做对比,输入5V,UT658正常。话说优利德这个UT658精度普遍一般,如果简单用用还算能对付事

输入9V,也正常,不过UT658电压档前面会多出来一个H,就是HighVoltage的意思,提示用户现在处于高压输出状态

输入10V,UT658电压档就只显示OL超量程了,电流档位还正常

输入12V,UT658还能工作

输入15V,UT658还能挺住

输入20V,UT658还在坚持……这时候自己又后置了一只炬为的U表,炬为显示的电压和输入电压是一样的,说明UT658在超压之后,虽然不能正常显示电压,但输出还是直通的

不废话,就是干,输入直接干到30V,UT658还在咬牙坚持,虽然电压和电流都已成了OL,但没BOOM

30输入的情况下,UT658最大能通过的电流只有0.5A多点,但电流显示的数值是不对的,UT658的MCU此时明显是烧迷糊了

输入电压降到21V,UT658能通过的电流在0.7A左右

输入电压再降到20V,UT658可以正常测量到标称的3A电流了

输入电压再降到12V,UT658能过的电流最大也是在3A左右。这番测试下来,感觉UT658硬件方面应该可以支持更高的电压,只是优利德的产品线分划策略不同,厂家给UT658做了一定的限制,优利德不让UT658去抢自家更高端型号U表的市场。

对UT658的严刑拷打结束,以前觉得UT658就是个菜鸟,现在的结果证明UT658是条硬汉子

EOF

网友:
超压多少取决于U表内稳压器耐压参数情况吧

网友A:
耐压30V的稳压LDO还是比较多见的,这个U表用的什么型号呢

网友B:
为啥用我的图不用付版权费?

网友C:
优利德好像只出过这一款USB表

没有别的型号了

网友:
牛,就一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30V的稳压LDO还是比较多见的,这个U表用的什么型号呢

那颗SOT23-5的PA0就是LDO,具体型号是TPTLV70433DBVR,厂家有得仪的,也有台舟的,得仪的新款的支持最高输入30V,旧款的24V;台舟的输入支持到3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用我的图不用付版权费?

因为风太大,听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利德好像只出过这一款USB表

没有别的型号了

还有个UT658A,带尾巴的那种,也是一般般

楼主:
BOOM,就四个字母

网友D:
我是来看火车的,怎么没看见火车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看火车的,怎么没看见火车头啊?

火车头去吃好吃的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颗SOT23-5的PA0就是LDO,具体型号是TPTLV70433DBVR,厂家有得仪的,也有台舟的,得仪的新款的支持最 ...

通40V试试,看看MCU发烧不

网友:
这个电压太低压!才9V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颗SOT23-5的PA0就是LDO,具体型号是TPTLV70433DBVR,厂家有得仪的,也有台舟的,得仪的新款的支持最 ...

板上标记U4应该是了,还是首次知道这个元件

网友:
感觉还是没有其他牌子屌

网友:
看来这个表还是真的经折腾!

但不建议按照“石墨”坛友的说法去做,该坛友明显是看热闹不嫌事大!

网友:
居然还能这么玩

网友:
老大工具好齐全,那问题是最后在0~9V内,优利德的这表还到底能不能用,正常显示?里面烧什么东西了没?超过9V显示OL ,是软件写死的,看还有电流输出,硬件应该可以支持到30V(猜的)

网友:
优利德这u表造的都不如diy作品,粗制滥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