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电池包问题

楼主(2024-01-19):
电动车充电器修好了,现在问题是保护板或是电池问题,之前是输出电压异常,重新安装了保护板,输出电压是76V正常了,可是充一下就不充电,输出电压是63v.,降低了10多v,我把保护板拆了MOS测了一遍,两排正向压降都是0.8左右,反向有一排压降是2v多,另一排是ol,也没有测试到有直接击穿的MOS,是保护板问题,还是电池问题,怎么样在充电过程中监控各串的电压呢!到底是保护板问题,还是,电池组问题呢!MOS管型号ncep039n10d,

网友:
先测每串电压 看是否压差过大 ,排除电芯了,就是保护板的问题

网友:
先测每串电芯电压,低的单独充电,每串电芯补到电压一致(可以不充满),再接保护板试试

网友(2024-06-17):
学学看看不太懂

网友:
大概率是保护板问题,以前修过类似保护板,记得是mos管的栅极电压偏低无法可靠导通,在栅极至电池组正极并一个大概1M的电阻就正常了(原电路也一个几M的电阻,可能参数变了就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