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好久没来了。来发个飞鱼星ihome1s 图片不一定清晰,见谅

楼主(2024-01-19):
先来个正面。这货应该是最便宜的1000Mpoe路由器了。某鱼上36能包邮,还送一个全新66瓦欧陆通55.3v电源。毕竟买个旧54v的电源都要20几块钱。
电源输出有点智障,和输入是相连的,输入54输出就是54。
一般路由器上的输出不都是给光猫供电吗,不注意你就把了光猫洗白了

侧面看比较薄,装弱电箱是比较方便的

拆开看看,有个小板,看样子应该是poe电源管理芯片,通过接插件连接,双面胶粘的,不想拆了。
有个最大的散热片,散热片是有两个小铁柱,在背面用焊锡固定,无铅焊锡,熔点高不是太好拆。
小的散热片是陶瓷散热片,双面胶+两边打胶固定。

拆掉最大的散热片,可能不是太清晰,手机忘记点放大。芯片是RTL8367RB,网上查了下是个二层交换机管理芯片
之所以有二层芯片估计是为了那个itv口,itv其实很简单,就是个vlan。

拆掉cpu陶瓷散热片,发现cpu是RTL8197FS。好像是没有支持的第三方固件了。这也是她便宜的原因之一。他要是7620或者7621可能就不是这个价了

电源口和Wan口

电源口和wan口背面,注意看中间的两根黑线,正面和背面都没有铜箔,说明这个主板是个多层电路板

flash在背面,MX25L12835F,16M。

MP6002DN开关稳压器 芯片 这货应该是给主板供电的电源芯片

做工就那样吧,没有第三方固件这个就不是太好玩
没看到内存芯片,现在的路由器都不需要内存了?
这货的itv口只能接机顶盒的itv口,然后通过其他三个口转发出去。ap面板的lan口就能插机顶盒使用了。不可更改为普通lan口。飞鱼星公司估计有软件能改,但是人家不愿意给。
或许用ssh进去能改。因为cpu的能力太低,所以据有人测试过最高能支持500m的带宽,虽然每个口都是1000m的,然并卵
如果能刷个第三方固件是不是就爽歪歪了。

楼主:
8197fs集成64m内存,我说怎么没有内存

网友:
拍的照片相当清晰,一般来说这类产品flash容量都比较小,再利用的余地窄

网友:
欢迎继续拆拆拆。

网友:
芯片发热利害

网友:
就算是RTL8367RB这价格也值了

网友A:
楼主的键盘够脏的.

网友B:
这种基本都属于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键盘够脏的.

我就知道有人说键盘,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基本都属于鸡肋

主要是ap太贵,要不然普通家用还是可以的。至少无缝漫游就是个亮点

网友(2024-09-01):
有个一样的,  嫌弃固件没有需要的功能就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