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哪位大神有TEAC AG750功放的图纸提供?

楼主(2024-01-19):
有一台TEAC AG750功放没有声音,通电只有一个继电器吸合,7815无供电、无输出,想请各位大神提供图纸,看看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7815无供电,这检查起来不难吧。

网友A:
去网上搜索一下,又它的维修手册可下载。大多数是收费的,但通过浏览可以看到大概。也有免费的,但可能需要注册。会英文的话不难。不会英文困难大一些。顺便说一句,如果用户手册(说明书)丢了,可以直接去日本官网免费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网上搜索一下,又它的维修手册可下载。大多数是收费的,但通过浏览可以看到大概。也有免费的,但可能需要 ...

谢谢!我在网上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