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有人知道这个手电筒前面的镜头怎么拆了吗,以前拆过,现在忘记了

楼主(2024-01-19):
有人知道这个手电筒前面的镜头怎么拆了吗,以前拆过,现在忘记了,镜头有灰尘,要清理

网友:
从脖子拧开吧

网友A:
不同的电筒不一样。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要把最前面那个环拧开。

网友:
试下旋转镜片

网友:
看起来就是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电筒不一样。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要把最前面那个环拧开。

环是一体的

网友:
脖子拧开 后面拆

网友:
透镜是直接怼进去的,取下透镜,里面的LED塑料座好像是用胶粘在筒上的,应该能从里面怼出来。

网友:
看看大家怎么说

网友:
拆下来没有?

网友:
看着像粘住的

网友:
凸透镜紧配合压入,得配合强力粘钩快速拔掉,或者开孔拧螺丝往外拉,LED仓也是紧配合压入。

网友:
这里是不是有缝隙,试试是不是可以拧下来?

网友B:
透镜边缘的压条用带钩的东西往外拉掉就能出来了,我那个就是这样拉开的改了颗科瑞的15瓦半个小时就没电了

网友:
应该是拆掉透镜前面的压条。

网友:
拆前面的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透镜边缘的压条用带钩的东西往外拉掉就能出来了,我那个就是这样拉开的改了颗科瑞的15瓦半个小时就没电了 ...

这体积别说十五瓦。五瓦都压不住

网友:
XHP50灯珠没什么压不住的散热做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