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个百得原装电池包,怎么连保护芯片都没有?

楼主(2024-01-19):
话说。这电池的保护板怎么连温度保护和过流保护芯片都没有啊。这个功能不可能集成在电钻里面吧。集成了它温度还怎么检测。

网友A:
没拆彻底。
看不见不等于没有。
电路板背面还有元件呢。

网友B:
板子那么小,背面有啥露出来看看啊

网友:
曾经高高在上

网友:
不明觉厉等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那么小,背面有啥露出来看看啊

拆不了了,太匆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拆彻底。
看不见不等于没有。
电路板背面还有元件呢。

有吗,板子和底部完全是贴住的。没空间安元件。

网友:
看着是不咋地,板子背面看看,电池也不怎么样

网友:
有些大品牌保护装置是设置在充电器里的,这样做也有可能是防止用户傻充,出于安全且能多卖原装充电器

网友:
有些保护是在工具里,比如博世12v    牧田21v的工具。但是热敏电阻要是有的话  应该在电池端的板子上。

网友:
过放在机器里

网友:
大点的牌子充电保护在充电器里,放电保护在机器上。米沃奇12Ah电池倒是有mos,那内阻奔200毫欧了,没mos的话就十几毫欧。

网友:
板子背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