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个3串电池,并联充电后单独放置7个月,现在压差3.77%,还可以串联组装12V吗

楼主(2024-01-19):
拆了个3串电池,并联充电后单独放置7个月,现在压差3.77%,还可以串联组装12V吗

当时充满都是4.2,现在电压分别如下
3.956
4.012
4.111
最高最低相差0.155,0.155÷4.111=0.03770372172
等我再次充满电了再测下内阻和容量

网友:
主要还是看内阻和容量

网友:
看你用途了,小电流的影响不大

网友:
放置7个月压差3%只说明自放电不一致

网友:
时不时均衡下就行了,自用的哪来那么多顾虑

网友:
用平衡充,这点差距不算事。

网友:
能用,以最小容量为准。

网友A:
严格意义上压差小于25mV是最理想的,这是汽车电池的标准。
自己组电池就没法要求这么严格了,就看你的保护板是不是带均衡的,带均衡就没事。

网友:
自用的也这么严格吗

网友:
组电池还要看内阻,差距太大也不行

网友:
自己用,差不多就行

网友:
有保护板,不怕

网友:
搞个平衡充板子就行了,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格意义上压差小于25mV是最理想的,这是汽车电池的标准。
自己组电池就没法要求这么严格了,就看你的保护 ...

怪不的,仪表谈谈那里的表都是要能显示0.0000000001V的。

网友:
自放电太大,扔了换新的吧

网友:
上均衡板,不过之前最好上四线内阻仪测试一下内阻,还有测下容量。

网友:
要求不严,差一点不要紧!

网友:
电池不怎么好

网友:
有用的上的地方就用着呗,充电得小心点。 反正电单车换下得电池组了一个三并给抽水器用,应该一年多了吧印象中就冲了两三次电还挺好用得。还组了一个四并四串给手电钻做备用电池,用了两次,最近测的每串电压都差不多,没你这个夸张,电压也没怎么掉

网友:
自放电不太一致,配被动均衡板能应付。有些电芯,充到4v明显发热,主动均衡也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