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DT303钳型数字万用表更换ICL7106 CM44芯片

楼主(2024-01-19):
近日经常使用的DM3218钳型数字万用表突然坏了,这表是使用单片机的数字万用表,本人现在未有能力维修,只好将几年前在地摊用几元购得的一个DT303钳型数字万用表找出来看能否维修。此表开机无显示,打开表壳看是牛屎芯片。用Photoshop将表电路板两面的电路描下,分析此芯片应为牛屎封装的42脚的7106芯片。用3V电池供电,通过升压电路将3V升为9V给芯片供电。检测71061脚(电源V+)对26脚(电源V-)电阻为正反都为20欧姆(芯片各脚编号按42脚芯片编号)检测供电的3V的电流为200mA,电压降为1V。断开7106第一脚(即7106不接入电源),3V电流为7mA,升压电路有8V输出。此说明7106芯片内部有短路,不能修了,只能将7106芯片铲去。将电烙铁加热后很容易就将牛屎堆铲去,清理干净。从网上购得ICL7106 CM44芯片,这芯片是44脚,而原表板上是42脚的,需要在电路图上逐一对准,标示在图中。首先在电路板上焊上引线,从软硅胶线剪下约15毫米一小段,抽出内的0.08MM镀锡铜线焊在电路板上,使用这种线有两个好处,一是此线已经上了锡,二是此线细,不会象焊粗线时那样会焊一头时另一头会熔化掉下。再将ICL7106 CM44芯片的脚焊上锡。在电路板原芯片位置上用补鞋胶粘上一橡胶片,再在上面粘上ICL7106 CM44 芯片,待胶水稍干后开始焊接连线,这需要在放大镜的帮助下完成。焊接完成后剪去多余的线头,并将各条线的距离分离,确保各线不相碰。完成芯片焊接后,开机能有数字显示,即更换芯片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还需要进一步调试。此表是用3V电池供电,再通过集成电路升压为9VICL7106 CM44芯片供电,实测只有7.72V。以下调试是以600V直流电压档测试。3V的供电电流为8.1mAICL7106 CM44芯片7.72V的电流为0.29mA。按照网上介绍的方法,首先检测36脚的Vref+35脚的Vref-的电压为158mV,调微调电阻VR1最低也只能调到133mV,估计是新的芯片与原芯片参数有些差别,需要更改一些元件数值。根据现有的元件,将VR1改为500欧姆,R31改为100欧姆,可将Vref+Vref-电压调到100.7mV。完成标准电压调整后,试将31脚的IN+30COM短接,表能显示000,证实芯片能工作,即进行各档位的检测。在600V直流档,开机时显示跳变的数值,短接红、黑表笔时显 001。测量1.5V电池时显示1691,测量4V电池时显示“1”超量程,这表明输入电路有故障元件。通过电路板描出的电路图,分析找出输入回路的元件,在输入端的分压电阻中找到了故障元件R5。在板测量这电阻正反阻值是1.54M1.44M欧姆,说明此电阻已经开路损坏。此电阻是输入回路分压电阻中接地端的电阻(见图1),它开路造成分压电路损坏。输入电压通过4只串联电阻直入到芯片的31IN+输入端,这应是造成原芯片烧的原因。这个R5因烧毁造成上面的数字不清,无法知道数值。根据一些万用表的电路图元件数值,电压输入回路是通过几个电阻串联、一只电阻与输入端并联接成分压电路。分压电路的R5R1+R2+R3+R4的比基本上是10M1K,现在R1+R2+R3+R4=12M,所以R5值应取1.2K,经实践试验取R5=1.047K。更换R5后试测试各档位均显示正常。但此表测量值有些误差,精度不够好,可能是芯片线性问题或是此表电路元件问题,以本人现有技术未有能力解决提升表的精度问题。本人使用过几个钳形数字万用表,如果表是没有直流电流档的,精度都会不够好的。

网友:
铲屎换芯的都是狠人

网友:
换这芯片,有些费工夫。

网友:
应该芯片型号、封装没买对……

网友:
这也太废人了。。。。。。。。。。

网友:
眼得看瞎了!

网友:
眼神不错啊,连这么多细线。

网友:
能折腾这个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主要是图个折腾,真的有用吗?

网友:
这功夫了得呀,值得学习!

网友:
爱折腾,你是狠

网友:
哥们好有耐心!

网友:
说的太祥细了,不懂原理也会换了

网友:
这算几纳米工艺?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最后应该再找牛屎封上,不然进点灰或是受潮都可能出问题

网友:
这是器官移植,

网友:
看不下去,这手工太差,技术部不错,

网友:
大神这是要要做CP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