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锂电池购买求助,才卖1500多还是极空的保护板,有什么猫腻吗

楼主(2024-01-19):
最近电瓶车的铅酸电池冲到78v就跳绿灯了,只能骑10公里,才用了两年就废了,在淘宝上面看到一家店72V35A的铁锂电池才卖1500多还是极空的保护板,评论都还不错,问客服说是用的大单体电芯,我想问问哪位老哥知道为何这么便宜有什么猫腻吗,保护板能看到放了多少电,按理说也没法虚标啊。

网友A:
自己核算下成本,大约就知道电芯,是啥东西了

网友:
1500可以买72v35ah,电芯估计是报废的

网友:
这个价格  有点偏低,只可能电芯不是好电芯,没有别的解释。奸商能不挣钱能卖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核算下成本,大约就知道电芯,是啥东西了

就是不知道成本是多少

网友:
看是不是有一个铅酸不行了,拆下最差不用成60伏试下,现在很多控制器支持多电压

网友:
锂电池入手要慢慢进入状态。

网友:
正常价2字头,这么便宜,无非临近报废电芯

网友B:
拆机二手电芯无疑,A品是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机二手电芯无疑,A品是不可能

二手电芯是肯定的,关键是不是接近废品

网友:
1500肯定是阶梯循环了很多的接近报废的电芯,买好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