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能测2000v的表,UNI-T UT892 简单测试拆解

楼主(2024-01-19):
最近买了一个能测高压的表用来给晶体管图示仪高压校准,图示仪的示波管需要校正-1400伏的高压,手里的表只能测到最高1000伏,在网上搜索后选择了这个UT892,100多的价格还可以,到手候简单测试一下发个帖,给大家展示一下。

首先是说明书和表的参数

表的外观

标准电阻测试,话说这电阻有点不准啊,有哪位大侠知道怎么校准?

标准电压测试

高压测试,测一下示波管的高压,我对这方面也不太不懂正在研究,也不知道后面这都是哪一极的高压,反正是有几个管脚电压很高。

顺便展示一下图示仪,测个9014,这垃圾成色的图示仪断断续续折腾的一段时间修复了一部分故障,现在能将就着用,但是有时候高灵敏度时线段分叉严重,查了资料研究了一下,应该是容性电流不平衡导致,但是调了相关电位器,没有什么用...不知哪位大侠有思路提供一下

最后展示一下内部做工,电路很简单,就一块芯片,连显示带测量全在一块了...

完结...

网友:
精度看着可以了。

网友A:
为了校准晶体管图示仪高压,专门买一块带2000V档的万用表...
我测试高压是串联高压电阻分压计算得到

楼主:
那个测1欧的结果差一半 看着太难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校准晶体管图示仪高压,专门买一块带2000V档的万用表...
我测试高压是串联高压电阻分压计算得到 ...

现在我这人也变懒了,看着不贵就当买个玩具吧

网友:
国产厂商有时候真是死不悔改,我记得v1还是v2版本的时候还是晶圆电阻,到了这个v7全部改成贴片了,唉!!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指针表就能测高压,2500V

网友:
挺好的,国产机器越来越好

网友C:
这种用多个贴片电阻串联来提高耐压值的方法,不是很保险。只要有一个耐压下降,崩溃!就会发生雪崩现象。。。高压表,应该首选高压电阻。

网友C:
请问楼主,8M晶振的此表,测量速度能比拼136+不?

网友:
这表挺有意思啊。2000v,还带声光报警,还有live,没电流,这简直就是给低压电工量身定制的,再配个互感器附件简直就齐全了。电阻档1Ω量出0.6实在是不舒服,但0.5%+5又没超差。这个精度定的有些过低了。虽然1Ω以下精度没法要求太高但0.4Ω有点太不像话。如果有闲功夫还是可以研究下搞搞看能不能找到原因。有点怀疑是ptc的热电势。先取消自动关机,测试1Ω,放桌子上不要碰它,连续测试1小时看看热平衡后有没有啥变化。

网友C:
SD75系列,如果将网络电阻外置,可玩性应该多点,校准点分档位安排,说不定也会成为网红。
1.楼主问的怎么校?记得电阻档是100K,DC是100MV,其他可校的东东就很少很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用多个贴片电阻串联来提高耐压值的方法,不是很保险。只要有一个耐压下降,崩溃!就会发生雪崩现象。。 ...

没这么大的风险,你遇上那个太少见了,说实话,要不是你后面那么多实验,我根本就不会往10M上想。那个10M的设计思路是这样的,首先要保证精度,否则全表的电压档就谈不上精度了,这样这个位置就只能用精密金属膜或精密薄膜,基本上耐压是200v,这个值很保守的,大多数表按1000v设计的就需要5只分压,防过压靠前面的压敏电阻和ptc保障,这是大多数表的设计。
一只精密薄膜可以不?可以,就是很贵。一只精密金属膜可以不?也可以,但同时要保证精度和耐压,不仅比5只2M贵,温漂也很难做好。所以在安全大前提下,为了精度和成本现在选择的是多只串联的方案。这是现在精密贴片成本大幅度下降的结果,以前厂家是舍不得这么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D75系列,如果将网络电阻外置,可玩性应该多点,校准点分档位安排,说不定也会成为网红。
1.楼主问的怎么 ...

片上电阻耐压有限,10MΩ还是外置的,这样才有了设计2000v档的余地。缺点是外置电阻和片上电阻的温漂差异,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指针表就能测高压,2500V

机械表我用不惯啊,以前我买了一个,结果那个表头就跟没有束缚一样,一旦偏转了,就不归零了,每测一次都要调一次零,从此我就对现在的指针表失去信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8M晶振的此表,测量速度能比拼136+不?

那哪能比,比不了的,这个速度比136慢很多,指望它比136速度就不用想了,买它主要是看到它能测2200v高压,平常测个市电也能用用

网友:
咱们国产表能做到这份也就不错了

网友:
楼主牛人,接触的仪表高端的

网友:
测高压一般用高压棒直接测的数字表还真少见

网友:
这就是典型的为了我那半碗醋买了5斤海螃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