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简单拆解不评价星网锐捷的RG-UAC6000上网行为控制前端

楼主(2024-01-20):
简单拆解不评价星网锐捷的RG-UAC6000上网行为控制前端
记得以前应该发过帖子,但是又好像只是为了卖而发,总之也忘了,如果重复了就麻烦骚版帮我撤掉吧。谢谢。

有幸获得一个,但是因为处理不当,压箱底好久,后来单位解散就丢给废品的处理了
这货外壳真材实料,前面端口有1个consale口?两个USB口,和6个lan口?之间就通电后用网线连接了一下,确定是千兆口

尾部就是电源接口,两个品字口

开挂,这长条的是电源

这是内置机械硬盘

机械硬盘是1T的,已经坏了

主板CPU的散热器好结实,已经被我移植到DELL的电脑上了,U用的是I5 2400的U

这里是扩展口,据介绍可以扩展16个网口

整体电路板类似于电脑主板的存在,我也说不清这个设备到底有啥用

四个散热贴片我都忘记拆下来了,可惜。。上面还有个内存卡也没摘走

CPU旁是台式机DDR3的内存条

整体样式

两个服务器风扇给设备散热

各位将就看吧。

网友A:
小的那块板子(有两个像插内存条的插座)是干什么的呢?像个转接板。

网友:
机器真漂亮,价格也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那块板子(有两个像插内存条的插座)是干什么的呢?像个转接板。

中关村有设备介绍,说可以扩展+8个网口还是16个网口。

网友:
可惜了,这个应该是上万的设备,两个bypass口接入需要管理的网络,可以查看所有经过网内的流量报文,通过协议分析,还原为文件,对话,数据流、浏览历史等各种内容,分类进行记录、阻断、控制,小企业真还用不上。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服务器啊!不像是路由。

网友:
太专业的设备;

网友:
这个在出厂时,怎么着也得万吧块钱吧?!

网友:
价格也不便宜吧

网友C:
上网行为控制前端,,没用过,听名字就是,前端监控。。。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的那块板子(有两个像插内存条的插座)是干什么的呢?像个转接板。

应该是PCI-E转接吧,扩展专用网口的,其实就是插一块网卡。

网友:
这就是一套阉割了接口的小电脑啊

网友:
2个拉手,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服务器啊!不像是路由。

我一直当它是软路由??

网友D:
系统比硬件值钱,,买软件送硬件,,估计还各种绑定,,

网友:
价值不菲的东西,可以拆零件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比硬件值钱,,买软件送硬件,,估计还各种绑定,,

不用估计,是绝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网行为控制前端,,没用过,听名字就是,前端监控。。。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

这方面遥遥领先最在行,各种土啬设备都是它的作品

网友:
做工用料不 错,上网行为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