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得一微ys9082hp开卡时跑出来个这个?这个怎么搞的?有大佬知道吗?FAIL:检...

楼主(2024-01-20):
为了开这个卡我已经买开卡软件四十多块了,得一微ys9082hp

新进展:
开卡是成了,可是我是240G的重新插电脑上变成512了,还不能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请高手指点

嗯只能等高手指点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又搞了一晚上就是没办法解决明明是240G量产成功后就成500G了,量产那里显示111G,系统识别500G无法格式化

网友:
我手上有两块120G极瞬硬盘,情况跟你差不多,故障就是能发现分区不能格式化,量产成功,变成512G了,还是不能格式化,参数改来改去还是不行,两块硬盘都一样,不知道什么鬼,看到有人说用YS9082HP(N38)成功了,但我不想试了,不成功钱又白花了,我看你N28,N38都用过还没成功,我感觉这种问题搞不好闪存坏了,如果成功知我一声,我也想把这两块硬盘搞好,当个引导盘也行。

网友B:
你刷的是RDT固件,跑坏块用的....
去掉那个RDT的勾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刷的是RDT固件,跑坏块用的....
去掉那个RDT的勾勾

无解,主控上写着ys9028hp,各处下的十来个版本都试了都是这个结果

网友(2024-04-05):
去掉dry就量产不到pass了,pass了就格式化不了,和楼主同故障,

网友(2024-07-14):
iD错了  你开卡用的512的 我有开卡工具

网友(2025-02-03):
看看共同  学习研究一下
我这边9082HC   240G   开卡atuo 可以开成347G
可以格式化

但是跑RDT不过

网友(2025-03-21):
最近发现有个盘坏了,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这情况,128G成了2G了,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