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保护器是这么用的吗?感觉没有什么用

楼主(2024-01-20):
感觉没有什么用

网友A:
为啥感觉没什么用? 三相四线接到浪涌器上 然后出来一根线接到地线上 具体上线接在哪个位置就不太清楚了 还单独的接不接空开也不太清楚

网友:
当线路发生雷击,或是零线突然断开的瞬间,还有合闸送电瞬间,也许会有作用的,只是这种几率有点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感觉没什么用? 三相四线接到浪涌器上 然后出来一根线接到地线上 具体上线接在哪个位置就不太清楚了 还 ...

感应雷就有用了,浪涌是自毁将感应雷引入地线。  为啥有闸,就是当其自毁以后,需要隔离掉,才能恢复供电。。

网友:
感觉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感觉没什么用? 三相四线接到浪涌器上 然后出来一根线接到地线上 具体上线接在哪个位置就不太清楚了 还 ...

只跳自己的空开,主空开不会动作的,是吗?
所以没有什么用。

网友:
理论上是有用的。

网友:
正常是没有,关键时候就知道省钱了!雷击的感应电超级厉害!!

网友:
雷击概率相当于买彩票,万一中奖你就知道有没用了

网友B:
这个接法对吗?按我的理解,应该是接在主开关后面,一旦有浪涌电流,保护器动作,吸收浪涌电流并使主开关断开以保护后面用电器,图上这种接法,一旦浪涌电流促使保护器动作,可能只会断开保护器前面的空开,并不会让主开关动作,那后续要还有浪涌电流怎么办?那个保护前的空开起到什么作用?保护浪涌电流保护器?搞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法对吗?按我的理解,应该是接在主开关后面,一旦有浪涌电流,保护器动作,吸收浪涌电流并使主开关断 ...

其实其实还是有用的。
浪涌电流通常都是非常大的,可以动作两级空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其实还是有用的。
浪涌电流通常都是非常大的,可以动作两级空开的。 ...

有可能,但是也有可能浪涌电流保护器前的空开断开后,主空开没断开,毕竟两者的动作电流不一样,但是后续浪涌电流又来了不就没有保护了,毕竟,谁也不能保证浪涌电流只有一次,所以,这种接法是错误的

网友:
浪涌保护器绝对是有用的,但要看使用的地方,现在一般小区的进户电源,现在都是地埋的电源进户线,再加上供电局的变电站是做了防雷击浪涌保护的,所以基本上不会有雷击的浪涌电压到家里面,没有什么用(自己想安心一点的话,用3个20K471的压敏电阻接在家里进户主空气开关出线零火线之间、火线对地、零线对地)。但如果你家是架空线的电源进线模式,而且周边还比较空旷,浪涌保护器这玩意就发挥作用了(上面的使用3个压敏电阻防雷击的这个方法是经过我雷击损失了1200多元后,亲自实践测试是有效果的,但不排除对您的设备无效哈)。但我的理解是浪涌保护器的前面不应该有个单独的空气开关,而是应该在分级的每个空气开关后面再加上浪涌保护器,进行浪涌保护。不过楼主图上的这个接法比较省钱和省工。

网友:
还是有用的。

网友:
看到的是多倒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跳自己的空开,主空开不会动作的,是吗?
所以没有什么用。

那你要细看,它的空开指标,一般都比较大。还有的事外形类似的隔离开关并不是空开。

比如我们的空开是16A的,浪涌隔离用的30A,所以出问题输入空开肯定先于浪涌跳掉。

网友:
这个配电箱里面也没有浪涌保护器啊?

网友:
TVS平时是没用啊,只有瞬间,雷击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