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主控YS9082HP,这块盘是凉了吗?试了好几个版都是NO FLASH

楼主(2024-01-20):
插电脑上还能试别分过区有一个区是坏的想修一下就是修不好,主控9028HP
闪迪QLC 512G

网友:
多换几个量产工具试一下,

网友A:
前些天刚帮一个老弟解决了和你同样的问题,参照这个帖子的内容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314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天刚帮一个老弟解决了和你同样的问题,参照这个帖子的内容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3144 ...

真大佬,我按他这个搞也不行,我这个512G杂盘,就是我上边那提示搞不成NO FLASH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大佬,我按他这个搞也不行,我这个512G杂盘,就是我上边那提示搞不成NO FLASH ...

你的开卡设置有问题,不要用
YS9082HP_RDTSortingTool_V2.02_N28.zip这个开,用上面帖子里我发的那个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开卡设置有问题,不要用YS9082HP_RDTSortingTool_V2.02_N28.zip这个开,用上面帖子里我发的那个包试试 ...

我按这个操作过,不行一样开出来一个结果就是512G,我有盘明明只有240G,这个一微的问了好几个开盘的都说不行

楼主:
结算果如是一微9028hp这个主控的直接卖颗粒吧,找了开卡的说没有开成功的

网友(2024-11-17):
我的也是这主控,搞了好久都没有搞定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