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尼吉康电容是电解电容还是钽电容?

楼主(2024-01-20):
日本 尼吉康 电容 35V3.3UF 贴片电容 4*6.5 小体积 低高度

网友A:
这是一种电解电容,只是带一个方形的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电解电容,只是带一个方形的壳子

所以,空间允许,可以用圆形电解或者固态替代?

网友:
看着像钽电容,贴片四四方方的.

刚才又仔细看了下,最后面的图片看得真切,四四方方的只是个圆电解电容的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吧!贴片四四方方的.

看来对该电容的界定有分歧了

网友C:
看封装怎么都看都是普通贴片电容。

网友:
钽电容的两个引脚不是在同侧的

网友:
钽电容没高容量的,像这种容量的,可能是钽电容,也可能是普通的电解电容,
具体得查询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封装怎么都看都是普通贴片电容。

淘宝卖家标注是铝电解电容

网友:
淘宝卖家标注是铝电解电容,那就明确了。

网友:
钽电容电压低

网友:
这种高容量的就是电解电容!

网友:
是电解电容  泰克示波器里面的屏幕就用这个

网友(2024-07-18):
咋一看真以为是钽电容呢,仔细一看,原来是套了个壳,骗人不带这个法

网友:
这种我还是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