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烟雾传感器的协议问题

楼主(2024-01-20):
突然有人来公司说某个烟雾传感器故障,需要查看。
他从天花板上弄下来一个烟感,测量了一下座子上有电压,好像是18伏。
当时拿来来的烟感在我手里,特意观察了下,只有两个触点,扣上后旋转卡紧的。

然后他清理了下触点,装上后故障就消除了。有个指示灯每隔几秒闪一下,以前好像不闪。

抱歉没来记得拍照,想请教一下,这种两线的烟感能做到同时供电加通信吗?

通信好像还是总线的,因为座子里的线还通到了别处,应该是所有烟感同时并联在两根线上的。

不知道这是用的什么协议,自己要是做一堆传感器也想借鉴这种协议。

网友A:
有无可能通讯模块在内部,无线通讯呢?

网友B:
二线通讯,只需要2线同时做电源并提供通讯,低速通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无可能通讯模块在内部,无线通讯呢?

倒是不排除无线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线通讯,只需要2线同时做电源并提供通讯,低速通讯而已

有专门的芯片来实现这个吗

要不等没人的时候上去再扣下来,拆开看看它的方案

网友:
是不是通过电源线?类似于电力猫那种,电源部分的高频先取出来……

网友:
那2个触点只有有供电,里面有无线模块

网友:
里面有无线模块

网友C:
用的是 MODBUS-RS485 通讯协议,波特率(bps)越低,通信距离越长(不超过1800米),一般总线上的设备不超过32个节点。

网友:
目前消防上用的应该是基于RS485的二总线通讯协议,安装调试时有专用的手持编程器在现场对节点设备进行唯一地址码的写码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 MODBUS-RS485 通讯协议,波特率(bps)越低,通信距离越长(不超过1800米),一般总线上的设备不超过3 ...

不会吧,我看过一幢办公楼的编码数70多个

网友:
你看到的18伏电压不是一个稳定值,是个跳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我看过一幢办公楼的编码数70多个

如果超过数量就用另外一组线,所以我们会看到消控室的消防主机会有大量的外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超过数量就用另外一组线,所以我们会看到消控室的消防主机会有大量的外接线。 ...

原来如此

网友:
应该是485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