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24位高精度AD采集模块-STC12C5608AD单片机读取HX710B结果并在串口示波器显示

楼主(2024-01-20):
借着周五晚上和周六上午的空余时间,把板子跑了起来。

下面贴出并分析关键代码,和各位爱好者分享:

包含文件:
#include "STC12C5630AD.h"
#include "intrins.h"

主要功能相关的GPIO引脚定义,其中板载LED控制对应P37,与HX710B数据和时钟对应的是P34和P35。
//功能GPIO引脚定义

sbit LED = P3^7;

sbit AD_DAT = P3^4;
sbit AD_SCK = P3^5;

串口1初始化:
//串口1初始化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F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D;                //设置定时重载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d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串口1发送字节:
//串口1发送字节
void SendByte(BYTE dat)
{

        SBUF = dat;        //将数据发送到串口缓冲

        while (TI == 0);        //等待前序发送完成

        TI = 0;        //清除发送完成标记

}

读取HX710B的AD采集结果:
//读取HX710B的AD采集结果
FOUR_BYTE GetADC(void)
{

        BYTE i = 0;

        FOUR_BYTE Count = 0;

        //等待AD转换完成
        while(AD_DAT);

        for(i = 0; i < 24; i ++)
        {

                AD_SCK = 1;

                Count = Count << 1;

                AD_SCK = 0;

                if(AD_DAT)
                        Count ++;
        }

        //测量差分输入
        AD_SCK = 1;
        AD_SCK = 0;

        //测量DADD-AVDD电
        //AD_SCK = 1;
        //AD_SCK = 0;

        //数据转换
        Count = Count ^ 0x800000;

        return Count;

}

循环闪烁LED,并读取HX710B的AD采集结果:

while(1)
        {
                LED = 0;
                for(i = 0; i < 8; i ++)
                        Delay10ms();

                LED = 1;
                Delay100ms();
                //Delay100ms();

                Count = GetADC();

                //串口输出32位整数,文本形式

SerialChart串口示波器配置文件:
[_setup_]
port=COM8
baudrate=9600

width=1000
height=300
background_color = white

grid_h_origin = 200
grid_h_step = 1
grid_h_color = #EEE
grid_h_origin_color = #CCC

grid_v_origin = 100
grid_v_step = 10
grid_v_color = #EEE
grid_v_origin_color = #CCC

[_default_]
min=0
max=17000000

[DEMO]
color=blue

SerialChart串口示波器界面截图如下:

模块可以在俺的淘宝店购买,链接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60679720283

也可以在淘宝搜索“STC12C5608AD HX710B”

网友:
我自制的hx720+stc单片机。  后面的2位数字跳动很利害,还未找到原因,丢在一边几个月了。  现在估计是供电部分有问题,我是直接从电脑usb取电。  到有空时要换个稳定的线性电源重新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