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动螺丝刀拆机

楼主(2024-01-20):
是不是缺少东西,两个手柄,一个尾部断了,一个没有调扭矩的,都能转!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看变压器调速应该是串励电机类似手电钻的,继续做电动螺丝刀吧。

网友:
看着就很简陋

网友:
继续做电动螺丝刀呗

网友:
有工作台用着还是挺好的,就是又得配批头

网友A:
可以加个卡头改成电摩

网友:
拖着条电源线

网友:
流水线上用的

网友:
感觉挺简陋的

网友:
还是挺好的

网友:
使用方法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个卡头改成电摩

里面有减速箱,改电磨转速不够。可以弄夹头联轴器套件,装上后能固定多种批头。

网友:
做螺丝刀,或者打蛋器,

网友:
最后图片那种,我有一个,只是颜色不同,完好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