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创EDA元件摆放位置有什么技巧吗?

楼主(2024-01-20):
不知道放哪最合适,胡乱放一通感觉又不美观,如何确定每个元件最合适的摆放位置呢?

网友:
我感觉PCB布局真的很考研水平,

很是佩服单层板设计的人,单层走线太难了。。。

网友:
心里要有各个功能模块的底,先有个大体的设计

网友A:
摆放元器件,我都是看电路图把相关元器件放在一个地方,来回调整方向,差不多了就布线。。布线的时候发现不合理就在调整

最多做过4层板设计,感觉4层板比2层板,容易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摆放元器件,我都是看电路图把相关元器件放在一个地方,来回调整方向,差不多了就布线。。布线的时候发现不 ...

确实4层板方便很多,电路阻断就过孔到内层走线,遇到qfn封装的退耦引脚一多只能4层布线。

网友:
我首先上立创开源广场,搜索下有雷同就copy下,省下不少精力。
没有就只能由零开始了,参考原理图,相同功能拉一块,优先差分信号线,数据线,再电源,地最后敷铜。
正面挤不下就放背面,尽量用专业版可以翻转pcb--背面布线时非常方便。

网友:
如果有标准电路图  大概可以按照电路图中原件方位来摆放元件

网友B:
你把原理图发给我 ,我没事时帮你走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原理图发给我 ,我没事时帮你走下线,,

谢谢。。。不用啦,毕竟还是得自己学会画才行,不能总依靠别人。慢慢琢磨,等把它画出来估计就差不多搞明白了

网友:
慢慢摸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用啦,毕竟还是得自己学会画才行,不能总依靠别人。慢慢琢磨,等把它画出来估计就差不多搞明 ...

嘉立创专业版主页有视频教程的,你没事看看

网友:
不同用途的板子布线方式不一样,所以元件摆的位置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