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为什么要用9V这种奇怪的电池?

楼主(2024-01-20):
家里的万用表电池没电了,拆开发现是个大方块9V电池,跑周边几个超市都没有找到这种电池,5号和7号电池好买,这种9v电池只能淘宝了。
当初为什么用这么奇怪的电池?这种9V电池除了万用表,还有什么地方用?

网友:
我看到很多无线麦克风也用这种电池,还有网线测试仪也用。

网友:
测试10K以上电阻需要高电压!,用1.5伏测试的话对器件的精度要求可以另外买好几个9伏表!

网友:
以前的指针表还用15V电池,

网友:
这可能跟使用的芯片7106有关

网友:
更多的是传统的延续吧。除了一些老型号!大多数新款用9V的并不多了

网友:
9v电池不容易漏液,这点好评。

网友:
这叫叠层电池,以前指针式万用表都用的,用于测量10K电阻。

网友A:
就是为了作为精密仪表使用的一种 非标电池,不是随手可得随便就可以安装使用,既有专业领域的门槛也有高电压带来的仪器仪表内部电路设计考虑

网友:
因为有9v电池。如果有10v电池就用10v了。

网友:
一直9V,从指针机械式就是

网友:
网上买一块可以充电的,也挺方便的。

网友:
元件精度问题有出处么

网友:
还记得MF47用的15V电池吗

网友B:
我也挺奇怪的,可以用两节锂电池串联完美替代,同时淘宝上typec转2S的充电板可以满足充电要求。

网友:
因为里面的模拟电路都要正负电源供电,拿3V分成两个1.5V(低电量时1.2V)根本不够用。只能拿9V分成两个4.5V。
现在都用电荷泵了,没有电压焦虑~

网友:
能改锂电就行

网友:
挺好买的,京东一次买一盒用好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为了作为精密仪表使用的一种 非标电池,不是随手可得随便就可以安装使用,既有专业领域的门槛也有高电 ...

有iec编号的还是非标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挺奇怪的,可以用两节锂电池串联完美替代,同时淘宝上typec转2S的充电板可以满足充电要求。 ...

在手持数字万用表出现的年代锂离子电池还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