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M2258H开4贴L06B制程256G遇到问题

楼主(2024-01-20):
板子和颗粒如下(引用了别人的图),颗粒是L06B制程的256G颗粒,只不过图中尾数是4,我的颗粒尾数是2,其他都是一模一样。现在问题是,4颗里面随便挑2颗可以开卡,但是4颗一起开1T,能开卡成功,但是重启要么不识别硬盘,要么识别后无法格式化,在SM2258H测试架上测试也是这样,并且,我这4颗颗粒放2246EN上开卡,无法开卡,但是随便挑2颗就能开,请教各位大佬是什么原因。

上一下配置图

网友A:
先跑一下rdt,不行降低flash频率

网友:
用58xt开1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跑一下rdt,不行降低flash频率

RDT用2258XT测试架跑过都没有新增坏块,不过是一个个跑的,不是4个同时跑的。Flash频率设置DDR300是一样的,设置为DDR200连开卡都开不了。

网友:
考虑下供电问题  我跟你一样 但是我是SATA的板子 供电不好的话 开卡一切正常 但是 不能格式化

网友:
容量选定容,1000g

网友:
这个板子供电没问题,重新设置一下定容

网友B:
软件版本可以用SM2258_L06B_FWQ1018CD_MPQ1016A,不喜欢那个改版的t0602,各种开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版本可以用SM2258_L06B_FWQ1018CD_MPQ1016A,不喜欢那个改版的t0602,各种开卡问题 ...

谢谢!T0602版本定容1000g和960g都一样,没改善。不过你说的这个版本我试下。这个版本会像58XT那样到后面掉速吗?目前我看到T0602不掉速,一直没换其他版本,就是怕到后面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版本可以用SM2258_L06B_FWQ1018CD_MPQ1016A,不喜欢那个改版的t0602,各种开卡问题 ...

SM2258_L06B_FWQ1018CD_MPQ1016A固件发一个到cyradg@qq.com,谢谢!

网友C:
四贴32ce,DDR设置为300,T0602A这个版本没有问题,400就会出现能开过,格式化不过,或者跑圈不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4颗nw388,任挑2颗可以在46en或xt上开好,格式化分区都没问题,4颗全上,量产没问题,分区格式化就出错

网友:
板子供电问题可能不够,也可以试试降容降频

网友:
我之前遇到4颗512G开2t也是一样的问题,开两颗可以,四颗一起就不行,就算开成功了,也是不能格式化,后来解决了,是设置问题,现在都忘记了,楼主你多参考一下设置

网友:
这里不勾试试

网友:
换个版本开。这个T0602版本好像是改过的。我昨天开四贴04T能开过,格式化不了,降频也不行,换个普通版本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贴32ce,DDR设置为300,T0602A这个版本没有问题,400就会出现能开过,格式化不过,或者跑圈不过。 ...

感谢!我发的那个图是引用了咸鱼商家在卖的DIY的成品,问他要过开卡软件,就是T0602A。我的板子和他一模一样,只是颗粒尾数是2。在板子上开不出来,设置成DDR300也开不出来(量产就不能过,很是奇怪),开始以为板子有问题,颗粒全拆下来了,上测试架测试也是这样,现在一直是在测试架上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