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ell主板启动告警信息的屏蔽

楼主(2024-01-20):
这款主板是Dell7010的原装拆机主板,拿到手,反复启动就是点不亮,网上找了资料,原来要短接才能开机。

先解决不开机问题,因为

把两个短接起来,就可以开机了

然后开机了,有一堆告警,需要按F1跳过
仔细看错误提示:

日期时间未设置,原因:主板电池没电了。解决方法:换2032电池。
内存变动,原因:品牌机内存如果被改变,会抛一条提示。解决方案:F2进BIOS然后退出即可。
未检测到温度传感器,解决方案:插上拆机的空气温度传感器

后部风扇失败,原因:主板上有个机箱风扇接口,启动自检会检测是否有转速。
解决方案:1找个dell风扇插上,这个风扇和普通风扇插口不一样。
2,把主板风扇的转速信号飞一根线过去。

这下子两个转速都有了,哈哈。然后飞根线,搞定。

前I/O电缆失败,原因:当然是没有原厂机箱的插头拉。
中文互联网没找到,找到个外国论坛的,根据定义,短接7-8和18-20
78可以屏蔽错误,18-20可以打开主板上的SATA3(这个坑有点深)

如果不短接18-20,SATA3和前面的复选框是没有的,界面上只有0、1、2三个硬盘。

未找到硬盘,不解释了,接上硬盘即可。

所有问题解决,开机画面:

都看到这了,放个广告吧,有需要这块主板和CPU的,去交易区看看
改好的,拿回去不需要再改。

网友A:
Dell主机怎么设置多硬盘??我设置后老出错。找不到邮盘

网友:
楼主是真有耐心啊,路过学习下,感觉还是HP的主板相对简单一点,没有那么多特殊设置,难怪dell会扑街,就连咸鱼都不怎么待见它,dell小型机反而比较多。

网友:
搞得清清楚楚的

网友:
这么折腾,成功劝退了哦。看来还是美帝i良心想的机器好开机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l主机怎么设置多硬盘??我设置后老出错。找不到邮盘

报错代码多少?

网友:
厉害厉害,有耐心专研

网友:
DELL就是辣鸡厂商

网友B:
空气温度传感器 不装可以吗?

网友:
不太喜欢品牌机,好多配件插座都不通用,折腾起来麻烦。早期联想的主板同兼容机差不多,现在也学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温度传感器 不装可以吗?

那就要启动按F1,忽略告警。

网友:
好歹还有个提示给你看, 要是只显示错误代码或者滴滴滴响, 更加蒙圈

网友C:
品牌的電腦主要是求穩定性好,不是要來折騰的,我的I5戴爾已用5-6年了,一直沒事,只是前幾年發現不再支持win7系統更新,軟件也很多都不支持,不打算升級裡面的什麼內存,CPU,硬盤之樂的才換了台HP I7 32GB內存 1TB SSD硬盤,3年前換的,除了加了一塊1TB硬盤外,其他的都沒動過,聲音又安靜,系統又穩定,裝上WIN10 64位專業版,直到現在都沒出現過問題,操作系統也很穩定!組裝機用了1-2年故障就出來了,不是這裡壞就是聲音大,討厭組裝機!

网友D:
我刚刚给7020主板改了NVME启动模块
单用M2硬盘的话报硬盘错误
不接机械硬盘的话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刚给7020主板改了NVME启动模块
单用M2硬盘的话报硬盘错误
不接机械硬盘的话怎么搞? ...

你把4个硬盘那里√全部不打,启动就不会告警。
打哪个,它就会检测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品牌的電腦主要是求穩定性好,不是要來折騰的,我的I5戴爾已用5-6年了,一直沒事,只是前幾年發現不再支持w ...

品牌机也有批次问题,但是比较少踩坑。
自己拼的么,个人水平不同吧。有的人不在乎坏,坏了正好升级呢。

网友:
有耐心啊,品牌机子主板就是麻烦,好多电源线都不一样。

网友:
之前有台DELL笔记本,用了差不多8年时间,I5 3代CPU,运行速度还行, 最后是外壳上的胶质老化了,粘手才更换新的电脑。公司之前的旧机也几乎是DELL的,但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品牌机子主板不好弄

网友:
这么折腾,成功劝退了哦。看来还是美帝i良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