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小新13笔记本电脑好像会自动控制鼠标!

楼主(2024-01-20):
联想小新笔记本13,情况是这样的桌面图标会自动移位位置不固定,打开Excel表格有时候光标会直线下拉。停不下来那种的。此时如果操作键盘上的上下键可以控制。松开键盘上下键又开始往下狂飙,键盘多按几次可能就好了,过一会又不行了。系统已经重新装过了。目前怀疑触摸板或者键盘问题!大家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吗

网友:
位置不固定很可能是触控板的问题,把触控板拆了看看

网友:
触摸板或者键盘问题,拆开看看

网友:
触摸板用酒精擦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