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沉痛的教训,来看看所谓的304水龙头吧

楼主(2024-01-20):
    洗衣机的304龙头最近发现竟然腐蚀了,拆下来真是气愤的不行。

    一分钱一分货没错,但是怎么能一块钱买到九毛钱的货呢?这造假非常厉害啊,新买回来是分辨不了,起码以前不懂这玩意水深时是深信不疑的!
    哎 看图吧 大家也长点心吧
    各位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我现在已经不相信所谓的不锈钢或者铜的了,直接上PVC材质的水龙头,便宜耐用,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锌合金坑死人,我的门把手是是铁的,很重,但是里面套的连接锁芯的断了,看似锌合金。。。。。。。还没换

网友A:
我买了瓶检查不锈钢的药水,试了一圈,很多说304的其实是200/201,当然也算不锈钢,200/201在潮湿的环境仍然会生锈,但比铁好很多

倒是卫生间买的地漏盖,还真是304,不可思议

网友:
至少304数字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瓶检查不锈钢的药水,试了一圈,很多说304的其实是200/201,当然也算不锈钢,200/201在潮湿的环境仍 ...

201都是良心了,起码不会导致很麻烦的事。锌合金大概率时间长了要断头,然后要想办法挖出来

网友:
断了就断了吧,已经没什么可信了,再怎么研究也就那样,该买还得买,一切全凭人品运气,

网友:
201也比锌合金强太多了,水暖器材应该禁止使用锌合金

网友:
锌合金是无处不在啊。

网友:
用强磁能有点吸力的304都不能差

网友:
想不到,以为敢标304都是真的。

网友:
感觉现在很难买到质量好的水龙头。

网友:
看断面是锌合金,看数字304。

网友:
你这上面那个把手就不是不锈钢的

网友:
这种啊,是锌合金刷漆的假304,不过把手可能是真的。。是塑料胎体包304外壳。。。。

网友:
304可以是品牌

网友B:
买回来就在不显眼的地方磨掉表层,上药水检测不过就退货

网友:
304标号的锌合金,你问过了吗?

网友:
买了几次304都有弱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回来就在不显眼的地方磨掉表层,上药水检测不过就退货

不用磨,这种是表层刷漆,你可以拆开从阀芯口哪里测,还有就是安装螺纹管口内找个地方,   他们表层刷漆,一般这种地方是没有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