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单个信号线接外壳 有哪些材料比较常用?

楼主(2024-01-20):
如题, 就是个测试信号而已

用香蕉插座是一个方法  其它还有简单的么? 想个头体积小一点的
外壳是塑料   最好是夹板式有螺丝穿过的 比较理想  安装方便

网友:
想通用性强的,还只有香蕉、BNC、莲花之类的,特殊的虽然体积小,但通用性肯定受限。某宝上搜搜看,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