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5v电源板

楼主(2024-01-20):
一个废弃的5v电源板,应该是手机充电器里面的,这种东西其实没啥用,没事拿来练手

这电源竟然还是六脚芯片+mos管结构,mos管像小三极管大小,说明功率很小,大概是1a的早期充电器。看原件和插口用料做工,质量很好,应该是正规厂的产品。

目测元件没发现明显异常,检测都懒得检测,直接灯泡大法,结果没用任何反应。

简单测了一下,交流部分有个保险电阻不通,看来这电源报销了
死马当活马医,直接跳过保险电阻上灯泡,结果有5v输出,但是灯一闪一闪的,看来芯片和mos管是好的,但还有故障。

重点检测高压侧,查第一个就发现贴片整流桥坏了,大概是内部坏了一个二极管,所以造成电源能工作,但对外表现又有短路特性。

我没有这类配件,找了个电源板子拆了个配件,简单测了下好像是好的,装上后灯泡亮瞎眼,原来是个坏的配件,看来以后拆机件要仔细检测

找了个直插的整流桥,临时焊上去,测试电源一切正常。等以后有配件再修复吧~,结束。

网友:
大小是一回事,原理是通的。

网友:
哪怕换新元件也要测试后用

网友:
修好后放一边吃灰

网友(2024-04-26):
楼主是不在于维修价值而在于维修过程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