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司机来修车了

楼主(2024-01-20):
今天车载导航的USB口突然不识别设备了,读卡器插上灯都不亮,大概率是延长线出了问题,上网查了一圈,只有一种模糊的说法,要先掀开它的头盖骨

掀开以后露出两个螺丝,拧掉以后能掀开,但摘不下来,这个导航机器和面板是一体的,应该不是原装面板,底下应该还有两个螺丝,但不知道怎么才能露出来螺丝,反正露出的空间也够操作了

里面是这样的,如上图,前置摄像头拍的不清晰,这个USB口竟然没有防呆,正反都能插,做好延长线以后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才敢插回去

原来延长线出口是这个位置(如上图),随着开门关门可能是把线压断了,我这车是二手,之前安装的那个人真是个山炮,明明有延长线的出口,在下图那里

安装好的效果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车里温度不高啊!

网友A:
USB在车机后面真是麻烦

网友:
分析清楚,动手果断。不愧为老司机。

网友:
线多就难做到隐蔽安装,还要注意被拉扯断、卡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在车机后面真是麻烦

脑瘫设计 就不会在面板上装个接口

网友:
大部分车的USB线质量很有问题,不过我的车插U盘更新复制导航地图可以USB2.0满速30MB

网友:
回国来修车啦。

网友:
温度计是亮点

网友:
一直用cd的路过,usb从来没用过~

网友:
不愧为老司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在面板上开个USB孔把延长线的头用AB胶固定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