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创维dt741-csf为例谈谈新版光猫破解改桥接

楼主(2024-01-20):
今天接了个兼职,某公司光猫改桥接,网上大把的教程,但都已经失效了,某个网站说改成通用版注册下发也是不行的,在客户现场不方便拍照或截图,大概回忆一下过程吧,有动手能力的肯定能学会

这个机器user登录就可以改桥接,但联通有时候会下发配置,偷偷改回去,所以还是破解的好

首先第一步就是错的,新版固件已经不是.gch了,是.html

打开telnet以后发现用户名确实是root,密码应该是和联通下发的管理员密码一致,lnadmin加上一串随机数字,网上的Pon521、Zxic521、Zte521、CUAdmin之类的都不正确

思路打开,因为它家有固定电话,user登录能看见WAN和LOID信息,记下来,但看不见固定电话的配置信息,无法用恢复出厂然后手工填写配置的办法,看到这个页面能修改版本(Version Type),把它修改成通用版试试

在修改版本之前需要先恢复出厂,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会变成lnadmin,登录前需要在地址后面加上cu.html(例如192.168.2.1/cu.html),这点记住,哪个版本都是一样的,记录下来RMS地址还有用户名和密码,在远程管理里面,后面会用到,我之前没想到,在这里耽误了时间

修改完版本以后点击注册,卡在30%获取管理IP这一步,这时候在浏览器里再打开一个选项卡,管理员登陆(此时用户名和密码都是CUAdmin),新建WAN连接(TR069),填好之前记下来的TR069的信息,成功获取到IP地址

这是切换回注册的页面,卡在40%连接RMS服务器,填写之前记录的RMS地址(LNRMS开头),还有用户名密码(lncpe/lncpe;lnacs/lnacs),这全都不一样……辽宁联通真会玩……

此时下发成功,管理员密码已经变了,别急,登录telnet,用户名root,密码Pon521,可以登陆了,输入命令sendcmd 1 DB p DevAuthInfo,然后就能看见管理密码了(看这个命令,中兴代工?还是中兴提供的CPU?)

下一步就简单了,改桥接,把RMS地址改成localhost(防止联通再下发配置改回光猫拨号)

完工,收钱,200块(他之前在淘宝找了好几家都没弄成功)

网友A:
话说这公司为毛要改桥接,这200可不太好挣啊,耽误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公司为毛要改桥接,这200可不太好挣啊,耽误时间...

要开upnp,光猫性能差,不知道他家做什么的,实际上加上来回开车也就不到两个小时,可以了

网友:
估计现在很少人会做了。不过咸鱼又滋生一堆可以查看超密和改桥接的,是否内部人员?不晓得了

网友:
当时就因为换光猫这个b事和联通扯扯了好久

网友B:
当时升级百兆的时候联通死活只给个只有百兆网口的光猫。
投诉也没用。联通那哥们都磕了,后来只能自己换。
我投诉网速不达标,人家说啥线路损耗,我说我买100斤肉,你给我97斤行吗?
那也不管。。。。
再后来升级300M的时候就给我拿来这个破玩意。。。

你听这名就好不了。。。d(蛋)T(疼)741(气死你)
后来还是自己换光猫加路由器的配置。。再后来就换k662c了。。。
我之前的套餐是带iptv 的。。到现在也没用过。。
因为啥,啥配置都不知道。。。。我能弄到手的只有vlan 和loid码
这样最起码我换光猫能直接注册了。。。。
iptv 的钱是白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升级百兆的时候联通死活只给个只有百兆网口的光猫。
投诉也没用。联通那哥们都磕了,后来只能自己换。
...

我就是提供一个思路,光猫跨省配置不能下发的原因也是TR069连接配置不正确和RMS地址不正确,这点事很多js不知道或故意隐瞒

网友:
完工,收钱,200块---有技术真好

网友:
我们这里电信光猫重置,LOID也会变。

网友(2024-11-28):
大佬 我Telnet Enable选不了 一选就自动刷新又是空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