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LG G6电池不行了换了个,没强太多...

楼主(2024-01-20):
几年前买的LG G6 Verizon VS988洋垃圾刷的US988,不能ROOT是遗憾
原鸡电池是2017年的,最近彻底不行了,经常在电量40%甚至60%都会突然关机,
用坛友推荐的AccuBattery Pro测试发现电池容量只有不到设计容量的40%,
所以假货宝找了个便宜的电池换了,换上之后用了几天发现新电池显示的容量也只有50%多,毕竟便宜货要求也不能这么高,好在是现在电量15%的时候都不会突然关机了,
暂时先用着吧,等这块电池挂了估计该换鸡了...

网友A:
同样的手机我前年也换了一个电池目前使用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手机我前年也换了一个电池目前使用还算可以

这鸡鸡屏幕相当OK,相对屏幕不是那么大也好装兜里,唯一的遗憾是ROM不太够用,主要是狗日的WX占用太多

网友B:
2017年的,确实用得挺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7年的,确实用得挺久了。

贫穷限制了我的消费力...

网友:
我有旧手机,但是没有工具,不能换电池。

网友:
可以自己买同规格的电芯换,保护板用原来的

网友:
21元的电池,不如去买人家拆机下来的电池,一般80%退下来。
我的小米8se也是只有50%多,后来直接换电芯不换保护板,现在容量恢复到80左右

网友:
看看我的电池吧,整整3年多了,秘诀就是不打游戏,不使用快充,没有强迫症必须充满,使用的磁吸头,还故意控制了充电电流基本都是几百毫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鸡鸡屏幕相当OK,相对屏幕不是那么大也好装兜里,唯一的遗憾是ROM不太够用,主要是狗日的WX占用太多

...

同样的情况,而且我插TF卡微信也不能全部转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