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LED灯驱动,全灌胶,扣完胶发现是个三胞胎

楼主(2024-01-20):
测了一下空载电压50v,按照铭牌电流除以3,单个电流是1.8。这个电压如果能改可调,那范围就挺大了。

网友A:
隔离恒流源,空载电压小,LED端工作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恒流源,空载电压小,LED端工作电流大。

没见到芯片和光耦,不知道怎么恒流的,能不能改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见到芯片和光耦,不知道怎么恒流的,能不能改电压?

这种隔离恒流源,改电压有些麻烦,恐怕要重绕变压器。

网友B:
是不是户外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隔离恒流源,改电压有些麻烦,恐怕要重绕变压器。

那就不想了,这种LED灯换了一堆,捡了4个好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户外用的?

是室内用的,但是我看它这种灌胶,室外完全没问题

网友C:
工业照明用的吧,家用功率太大了

网友D:
灯箱用它多些。

网友E:
三胞胎是什么意思?

网友F:
这胶灌的,一次性产品!

网友:
隔离恒流源

网友:
一个驱动至于嘛,灌这么多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照明用的吧,家用功率太大了

是工业用的,大车间里面用的,灯的高度都有13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箱用它多些。

这个是低压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胞胎是什么意思?

这个大的里面拆出来3个一模一样的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到病除,又可再战

没有修,本来就是好的

网友:
这是同样的电路板封了三个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胶灌的,一次性产品!

灌胶密封加散热,对维修就不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