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大佬们,关于SM2258H缓存问题谢谢

楼主(2024-01-20):
现在支持58H的又镁光的D9STQ和三星的K4B8G1646Q怎么区分单晶双晶啊?DDR3 1G的好像没有窄体的缓存吧,谢谢大佬们,感谢

网友A:
d9stq是单晶的,算是最常用的1g ddr3缓存。然后窄体的1g也有,三星的,双晶板子不支持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
还得取决你的板子,支持楼上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9stq是单晶的,算是最常用的1g ddr3缓存。然后窄体的1g也有,三星的,双晶板子不支持的话就不行了 ...

窄体的DDR3没找到啊,什么标志谢谢大佬,给个型号谢谢,三星的K4B8G1646Q么?

网友:
D9STQ宽13mm,一般的板子都能容纳。窄的我用过的就是三星的双晶缓存,K4B8G1646D。

K4B8G1646Q是超级宽的,一般的板子装不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窄体的DDR3没找到啊,什么标志谢谢大佬,给个型号谢谢,三星的K4B8G1646Q么? ...

K4B8G1646D,只买过这一个三星窄的双晶1G

楼主:
引用 网友A:
K4B8G1646D,只买过这一个三星窄的双晶1G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