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道感应灯故障问题

楼主(2024-01-20):
问题背景就不说了,直接说问题

有个楼道的感应灯,人走到灯下方的时候,它就亮一下然后迅速熄灭了

挺尴尬的,毕竟要摸黑走到上一层楼道灯的时候才能有照明

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吗,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感应灯出现这个问题呢?

欢迎来讨论

网友:
这种感应灯电路都是24小时通电待命的,感应到有人接通后即熄灭,应该是有阻容之类的元件老化,参数变了。

网友:
这几天我们楼道灯闪的头晕,不知道谁把感光声控的安装一只LED灯,敢紧换成60W普通白织灯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阻容参数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