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卖的比明纬还贵的柏瑞24V/2A开关电源拆开看看是否值价钱(BORAY BR40-1B-DM)

楼主(2024-01-20):
淘宝上卖的比明纬都贵了,销量还挺好?还有我想要调到19V负载15w左右长期使用,会有啥问题吗?电源自带的可调电阻最低可以调到17v左右

网友:
不会有啥问题,我有个固定输出,多路电压的电源,里面就用的这个品牌的开关电源

网友:
肯定没问题

网友:
只要在他的调整范围内长期负载是没问题的。。

网友:
明纬的电源国内假货多,所以柏瑞比它卖得贵。你想调整至19V15W,功率比原来小,电压、电流都比原来低,又在原来的设计范围内,肯定没有问题啦。

网友:
中规中矩,应有尽有的电源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没问题

网友:
好简单呀,没肉!

网友:
用料比明纬好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体积不大。

网友:
只要能带载,功率比原来低肯定没问题。怎么沒见电源芯片?用RCC电路了?

网友:
要看市场价不是特定地方的价格,酒吧里面哇哈哈比外面恒大冰泉都贵

网友:
这价格买金升阳,现在单位都不用明纬了假货太多,直接买金升阳,做工好

网友:
看做工没有明纬电源好。

网友:
坛子里看到的明纬都是主动PFC,同步整流,这个设计应该比不上。

网友:
看不出比明纬更好

网友:
降功率实用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