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电机和几个轴承缺油了如何润滑

楼主(2024-01-20):
电机和几个轴承都缺油了。打开一看里面油都结成黑硬块了,直接敲掉。现在通电转起来声音极大,用手拧起来都是很涩的,请问怎么样将?电机轴承以及外面几个传动轴承。清洗一下上润滑油呢。轴承也拆不开啊。怎么打油。润滑油要买哪种。请大佬和兄弟们指点指点。

楼主:
求助啊大佬们

网友A:
汽油浸泡,清洗剂喷,泡齿轮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浸泡,清洗剂喷,泡齿轮油

谢谢!哪种清洗剂啊,我按照名字去买,然后泡齿轮油是什么作用,为了润滑么,这种不是要打那种固态的锂基脂吗。

网友:
wd-4喷一喷就行了,或者滴机油

楼主:
又补充了两张照片

网友B:
这类小的很难润滑呀。主要是侧盖打开基本就交代了。直接一换了之。。像上面所说的又是泡,又是灌。不到万不得已就别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小的很难润滑呀。主要是侧盖打开基本就交代了。直接一换了之。。像上面所说的又是泡,又是灌。 ...

没那个技术取不下来啊。这么紧,即使取下来了,也不知道新买的能安上去不

网友C:
能拆下来的话,换新轴承。
拆不下来的,清洗后加那种白色轴承脂。轴承都这样子了,清洗加油后也会噪音比较大,发热比较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拆下来的话,换新轴承。
拆不下来的,清洗后加那种白色轴承脂。轴承都这样子了,清洗加油后也会噪音比较 ...

清洗就用汽油或者煤油清洗吗?那润滑脂怎么加进去啊?这个轴承是密封的,也打不开。

网友D:
如果能换轴承还是直接换轴承吧。上油费劲还不一定能用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换轴承还是直接换轴承吧。上油费劲还不一定能用多长时间。

不会啊,都不知道怎么取下来。取下来了,还怕新的又不会安回去。

网友E:
煤油泡效果好,汽油危险。实在没有就wd喷

网友:
要求不高黄油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煤油泡效果好,汽油危险。实在没有就wd喷

我理解用煤油泡是为了溶解污垢吧,然后。怎么样重新上油呢,那个轴承的缝那么小,锂基脂之这种像固态的润滑油塞不进去呀。

网友:
用柴油泡两天把污垢瓦解清理干净,撬开轴承密封圈上油,电机轴上WD40即可

网友:
换轴承需要的工具和技巧对小白来说很难,建议还是清洗加润滑油,汽配城买化油器清洗剂,清洗效果好又快,喷一喷转一转,多重复几次就差不多啦,然后搞些润滑脂或者黄油,用一个小木片一点一点的刮进去

网友:
弄个小拉马啊

楼主:
怎么装上去呢,直接敲吗。

网友:
滚珠轴承杂音大了就是寿命终了了,换新才可以解决。
如果想拆洗也容易~就是用锥子尖挑开密封盖子(密封盖看似坚实其实很容易挑开,刷洗掉旧油,加注润滑脂~一般的自行车轴碗用的所谓黄油就行);要彻底拆洗可以再撬开珠架,珠子就可以取出来了,清洗更彻底,最后反着装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