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一个红水温度计附红水温度计简单挑选方法

楼主(2024-01-20):
刷红包买了2个红水温度计,不同店家买的,测量精度有差别。其中一个显示的温度相对要低2℃多(相对家里使用了几年的温度计校对的,有电子的,红水的,显示的温度基本上差不多)。将这款相对要低2℃多的红水温度计处理了一下,基本上显示的温度差不太多。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红包买的红水温度计(带湿度计),显示的温度相对家里使用了几年的几款温度计低2℃多。

湿度调节旋钮

30℃标识,这种红水温度计一般红水柱和刻度盘分离的,使用热熔胶粘结。靠这个30℃标识来定位粘合固定。大多数产品生产时都是校正过的,准确度还可以保证。这款红水温度计出厂时红水柱粘合在刻度盘30℃以下,这是显示温度低的主要原因。经过调试观察,发现这款红水温度计红水柱和刻度盘貌似有些不配套,红水柱要粘合在30℃标识偏上1℃,才可以。

使用电吹风加热档吹温度计背面有热熔胶的地方,偏软后,用指甲分离红水柱,取下红水柱后,趁热清理刻度盘槽内的热熔胶。

红水柱,里面主要是酒精或煤油,外表是三棱形,尖部对外,起到一定放大作用。

在30—40℃之间和-20—-30℃之间刻度盘槽内滴入热熔胶(热熔胶量不能太少,以裹住红水柱多出一点且不影响显示为佳;多出一点可以卡住红水柱,以免热熔胶老化,红水柱滑出),趁热对好30℃标识放入红水柱,调整好可视角度,尖部对外。

北方阴历腊月初十和另外一款相对准确的红水温度计对比显示

卧式温度

厨房温度

附:红水温度计简单挑选方法
1、看外观,外表光滑,没有毛刺;字迹清晰,不易脱落。
2、看30℃标识,定位在刻度盘30℃处,不上不下。

网友A:
这点偏差算好的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因为太便宜这种都很不准。
我上次买的差了6度,调整玻璃柱都没有空间,只能把刻度盘撕了往上贴。
办法都是有的,就看我们怎么折腾。

网友:
厨房好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偏差算好的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因为太便宜这种都很不准。
我上次买的差了6度,调整玻璃柱都没有空间, ...

差的度数太大的,多是刻度盘和红水柱不配套。进货渠道不同,硬性组合。

网友B:
老哥家里室温21℃,略有点偏冷啊,是供暖水温压力不够吗?

网友:
不错,传统温度计的校准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点偏差算好的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因为太便宜这种都很不准。
我上次买的差了6度,调整玻璃柱都没有空间, ...

这误差也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哥家里室温21℃,略有点偏冷啊,是供暖水温压力不够吗?

21℃已经够高了。我们这里没有取暖费,室内有18℃就不错了。想更䁔和可以开空调或加热器加热。但热了空气湿度低,感觉不舒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种红水温度计看起来方便。不过,现在还有一种大字水银温度计,看起来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家里室温21℃,略有点偏冷啊,是供暖水温压力不够吗?

这几年冬天暖气室外温度高的时候,室内温度高,室外温度低的时候,室内温度也低。以前供暖烧煤的时候,室内温度挺高的,貌似是改烧天然气后,才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几年冬天暖气室外温度高的时候,室内温度高,室外温度低的时候,室内温度也低。以前供暖烧煤的时候,室 ...

我这边热电厂还是烧煤的,外墙都有泡沫板保温,正常情况下室温一般在23~24℃左右,在家只穿秋衣秋裤就行。但是一次管网下面的各个换热站都严格控制回水温度,不会出现那种室温很高的情况(降本增效+节能减排)。

网友:
引用 网友C:
21℃已经够高了。我们这里没有取暖费,室内有18℃就不错了。想更䁔和可以开空调或加热器加热。但热了空气 ...

坛友这是在南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热电厂还是烧煤的,外墙都有泡沫板保温,正常情况下室温一般在23~24℃左右,在家只穿秋衣秋裤就行 ...

以前供暖烧煤的时候,室内温度挺高的,一般25度左右,在家里穿个衬衣就可以。改烧天然气后,供暖公司保证室内不低于18度。这边冬季一般有两波降温天,厨房会接冰花,晚上在室内要穿棉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供暖烧煤的时候,室内温度挺高的,一般25度左右,在家里穿个衬衣就可以。改烧天然气后,供暖公司保证 ...

老哥家的外墙有做保温吗?

网友:
这是什么高科技

网友:
小时候把这种温度计直接放热水里你猜怎样了

网友:
红水温度计的误差是大些,水银的就好多了。

网友:
家里2个。一个有50度标识,一个根本没有。2个相差1度。

网友:
电子的用得多了现在

网友:
简单粗暴,为什么不用水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