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也许是坛中最大电流的变压器点焊机,点焊机升级改造

楼主(2024-01-21):
           早年带的一个汽轮机检修弟子,偶尔去收点废品当外快,这不给我拿来一个三垦昆山产的变频器上电抗器,133*60高磁通铁芯,上次做的点焊机次级线(报费焊枪线)和铁芯都比较差,点不了铜皮,这次改了它. 闲鱼上又找了4米17.5*2的小铜排,正好二层绕三圈,算了下材料够了,直接动手,一星期晚上的时间,终于完工.

              刚试了下, 1---- 电流99%  1个脉冲      2----- 电流99%  3个脉冲     0.2钢带  直接把电池击穿了,   明天再调整参数再试验下, 电流看样子大了一倍,点铜应该可以了.

网友:
看着是真爽啊

网友:
猛货!做这个买配件也花了不少钱吧
还有就是那个铜条是怎么折成台阶形状的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A:
既然用铜条做线圈,那为什么不把铜条伸出机外,焊笔线直接接到铜条上,不是可以进一步降低线阻,用蝶形螺丝做压紧,用两根铜条夹开口端子做连接,一样可以快拆,而且线阻也降低很多

网友B:
线圈厉害了,功率多少瓦?

网友:
真是太强大了

网友:
锂电池瑟瑟发抖:年轻人不讲武德。
路人甲:杀鸡用牛刀。
路人乙:大炮打蚊子。

网友:
楼主装备是准备焊天焊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铜条做线圈,那为什么不把铜条伸出机外,焊笔线直接接到铜条上,不是可以进一步降低线阻,用蝶形螺丝 ...

赞同!电焊机快接头母座黄铜的,增加了不少线阻!

网友:
猛是猛,就是图片看不出有多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铜条做线圈,那为什么不把铜条伸出机外,焊笔线直接接到铜条上,不是可以进一步降低线阻,用蝶形螺丝 ...

      降低线阻,使用方便,二者平衡下,铜条伸出机外再打孔,打10mm孔边上只有3mm截面要小很多,再者铜条细伸出长了电阻也会大,现在连接板(90平方)和快速接头截面积比铜条大很多(快速接头截面积135平方),而且短,处理好接头电阻,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厉害了,功率多少瓦?

   短路电流估计在1500---2000A,昨天试验焊针处短路几秒把20A熔丝爆了,电流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铜条做线圈,那为什么不把铜条伸出机外,焊笔线直接接到铜条上,不是可以进一步降低线阻,用蝶形螺丝 ...

纯铜偏软支撑力不足。

网友:
照楼主计算也做一个

网友:
焊电池容易“嘭”!

网友:
这是准备焊多厚的铜片啊

网友:
你这做得有点惨无人道了……居然上铜排。要知道你这铁芯的参数是长期使用的参数居然有1.1个千瓦。居然用来点焊…
小声说一句,磁密1.3特斯拉取得有点高了。你这个是EI铁芯,不是取向片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低线阻,使用方便,二者平衡下,铜条伸出机外再打孔,打10mm孔边上只有3mm截面要小很多,再者铜条细伸 ...

你要是有内阻表你就不会这么坚持了,接触电阻在毫欧表下无所遁形,我六串的法拉电容,单只内阻0.15,成组应该是1.2毫欧对吧,实际上就算用15个平的铜板连接,做出来也有1.5-1.8毫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