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打造一低成本模拟版智能二合一T12焊台

楼主(2024-01-21):
打造一低成本模拟版智能二合一T12焊台
写在前面
T12焊台已经早就拥有了,使用过程中,不断加入模块,不断完善功能,上班也比较忙,还有老人需要照顾,所设计的电路还要加以验证,需要的元器件有些还要现从网上购买,所以,弄这个焊台,断断续续地用了好长时间。焊台所使用的功能在单片机面前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然而,现实中,不懂单片机的朋友大有人在,技术门槛有点高,所以,本贴所介绍的这个焊台功能,全用模拟电路实现,模块化设计,都是常用的元器件,稍有一点电子技术基础的就可以轻松制作。
本贴图片较多,有些可以略过,零功耗待机及提手柄即开机自认为比较有特色,可以重点看一下,并提出宝贵意见,促进实现更好的功能。
焊台特点简介
一、    低成本。
元器件都是红包或家元兑换和吃灰的器件组成。
二、    焊台电源二合一。
可调电源和T12焊台二合一。
三、    模块化设计,轻触开关机。
自复位开关轻触开关机。在整流、可调电源、T12控制板三个主模块的基础上,可随意增减其他模块,不影响主模块功能。
四、    低波纹低干扰
使用双牛降压,波纹和干扰可以忽略。
五、    全模拟电路实现智能化。
T12烙铁智能化
1、模拟温度显示。2、保温待机。3、延时关机。4、提手柄即开机。5、零功耗待机。
可调电源简易智能化
1.25V_28V可调,增加短路保护。
成品及视频演示

成品面板

成品整体外观
近景

轻触开机、快速关机、提手柄即开机、调压演示

可调电源短路保护演示

电路组成
一、   总体电路框架示意图
整体由这几个部分组成

本图是示意图,因为仿真软件有些元件库没有,比如3061光耦和双向可控硅等,只能用示意图了。

二、   可调电源电路图及改造
LM2596模块不带短路保护

按此图加装保护

三、   T12控制板电路图及改造

红色部分为T12控制板改造,后边讲原理

四、   模拟温度表电路图及分析

仿真模拟表调整参数

@邓穿石 老师的图一用

模拟表电阻参数计算公式

模拟表数据分析

五、   提手柄即开机及零功耗待机电路图

最初的提手柄开机电路,后边有改进

提手柄开机最终确定图

提手柄开机原理动画

六、   延时关机电路图

后边有讲解延时原理

七、   轻触开关机电路图

轻触开机自锁,快速释放关机

开关机原理动画

转下层楼
最后说明(请看90楼,老板已经同意给咱们数码之家的朋友免邮了,朋友们可以买到便宜的烙铁头了)

楼主:
本层讲一下改造部分原理:

1、T12控制板改造

T12控制板改造部分,加4148,是为了缩短检测温度的时间,增加回温速度。加22欧电阻,在手柄放下时,2脚电压是平时电压的约1/3,这样T12烙铁头既不断电失温,还能保持一定的温度,减小等待时间。
2、LM2596可调电源加短路保护

上图是网购成品板电路图,不带短路保护。加9014等元件提供短路保护。LM2596原理5脚低电位使能,当输出端短路时,9014基极低电位不导通,R1拉高5脚电位,LM2596关断输出,从而进行保护。

3、改模拟温度表

首先请先参考邓大师的大作--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25668

用仿真软件模拟加装模拟温度表的情况

因为模拟表调整电阻为非标值,所以实际中图中所加电阻要用两个精密电位器进行调整

根据邓大师提供的计算公式,设计此表,方便计算,对邓大师的电路进行了一点改进,就是,我用的是电压表的20-48V这段,邓大师用的是2-4.8V这段,因为这种电压表在小电压的时候线性度不好,所以我改用20-48V,这段有良好的线性度。后边7楼有实测数据验证。

这表是用仿真软件模拟的,改表后的数据,可以看出,加表前后曲线基本一致,假设温度电压曲线是线性的,结合仿真图中的R1R3电压值曲线,下部离得近些,上部离的远些,从实测数据看,高温部分表的计数比实际温度稍低一些,基本上跟表中曲线相对应,模拟表读数在高温段比实际温度低了不到10度,基本是可以接受的。

4、延时关机及开机和快速释放关机

轻触开机,按下开机按钮(自复位开关)时,整流有电压,通过R1给Q1和继电器提供工作电压,延时芯片上电低电位,Q2不通,Q1导通,继电器吸合,完成电源自锁开机。快速释放关机
,为什么叫快速释放关机而不叫关机呢,本来给Q2基极加高电位或Q1基极加低电位都可以让继电器释放关机,但是,由于滤波电容容量达11000UF,按前边办法必须等大电容放完电才能松手,不然,一放手,继电器又会马上吸合,所以,电路中增加了R1和Q3(可控硅),一是按下关机按钮,Q3立即持续导通,拉低R1上端电压,继电器释放,二是同时大滤波电容通过R1快速放电,为下次开机做好准备。如果不能给大电容快速放电,那么因为Q3待续导通,不能立即开机。实测开关机间隔小于1秒,(理论时间常数0.11秒)。延时关机,电路中所使用的延时芯片特性是,上电(手柄压下)输出低位并开始计时,延时到来时,输出高电位,Q2导通,Q1断开,继电器释放关机。在延时时刻未到来时,只要芯片断电,延时会在下次加电后重新开始延时。也就是说,手柄放下开始延时,手柄抬起前边延时作废,直到重新放下手柄再开始下次延时。

5、提手柄开机及零功耗待机(本贴的重点

最初设计的是这个提手柄开机电路,虽然也能实现提手柄即开机,但有个弊端,就是当手柄拿起,而又断电时,电池会通过R2把电放完,将电池饿死。所以改进为下图,

中图中Q1和D1分别为过零双向光耦3061和双向可控硅BT138,因为仿真软件中没有它们的库,所以,只是示意图,明白了光耦导通相当于开机按钮就行了。焊台不工作时,手柄放下,支架开关下组与保温电阻接通,同时断开电池负极;上组把7805输出与延时芯片和R3接通,当手柄抬起时,支架开关下组将电池负极接地,上组将R3悬空,Q2不通,电池通过R1给C1(220UF)充电,充电电流使光耦D1导通,触发BT138(与开机按钮并联),从而使电路得电,继电器自锁,焊台正常工作,同时支架开关上组将5V通过D3D2,加至电池正极,对电池进行充电,D2为4148硅二极管,D3为肖特基二极管,经过D2D3降压,正好在4.2V左右,这样不用担心对电池过渡充电,当电池电压低于4.2V很多时,充电电流就会加大,所以,电池撑不着也饿不死。当手柄放下时,此时工作台有电,开关下组与保温电阻接通进行保温,上组使5V通过R3让Q2导通给C1(220UF)放电,为下次提手柄开机做准备,(如果没这步给电容放电,下次再提手柄时,无法给电容充电,光耦无法导通,不能开机了)。零功耗待机 从图中可以看出,无论支架开关放下还是抬起,电池都没有放电通道,(除瞬时给电容充电外,而充电失去的电量,会在提起手柄时得到充电补充)电路不用专门的辅助电源值班,可以认为是零功耗待机。

转下层楼

楼主:
本层是成本核算

整个下来,现金也就10元左右吧。

本楼可以略过

22年6月3日买的,在这里得说说这个烙铁老板,那可是真是太好了,很给咱们数码之家面子。(请看90楼,老板已经同意给咱们数码之家的朋友免邮了,朋友们可以买到便宜的烙铁头了)
本来他是不包邮的,我要两个,说是数码之家的,可以给他宣传一下,要求免邮,别说,咱们数码之家还真有名头,人家真给包邮了,后边有他们的店铺名,朋友们有需要的可以去看看,质量还不错,我一直在用。

后边有单,便宜呀

吃灰古董,不花钱

淘汰下来的。

参考这里--拆个燃气直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165&fromuid=473544

楼道对讲机里边的,淘汰品不花钱

红包买,很少钱,只是实验时烧了好几片

可调电源用,虽然有点贵,但是有红包

老古董。很早之前的远程无绳电话机电源,用它里边的小牛,两台并联用

看参数能达到24V

单子显示有邮费,是老板操作的,其实,结合红包使用情况,跟没拿邮费一样的,如果不免邮,要10元才行。
这里有店铺名字,需要的时候可以去看看,质量不错,人家对咱们数码之家这么给面子,咱能照顾一下老板就照顾一下吧,反正用谁的都是用,他的质量也不错,也不贵。
(请看90楼,老板已经同意给咱们数码之家的朋友免邮了,朋友们可以买到便宜的烙铁头了)

改造温度表的时候烧了好几个0.28吋的电压表,它的工作电压根本达不到他们宣传的指标,尽量降低它的工作电压吧,不然很容易烧。

控制板和支架是本论坛商城换购的,也没拿现金

转下楼。

楼主:
本楼是最初版,用了一个单牛,但电压不太高,而且只加了保温。照片早照下了,当时才用上T12,比较新鲜,比较兴奋,照得不少。

烙铁头前边说不少了,不说了

说说支架吧,得自己制作,这是汽车钟表上的插头,黄铜插针当电极不错,弹性好还耐磨

坛友小林子做的支架,前边这个圈是纤维板,我换成铁垫片了,很结实

电极制作的还不错

从UPS中挖个牛

看这电压还行

17.2X1.414=24.32V,只可惜呀,这是虚电,一带载就不行了

古董壳子不花钱

洞洞板做整流部分

开始的时候没大电容,两个1000UF的并联

航空插,二线的,控制部分都在焊台上,所以两线最好,可以用很粗的线,我就用14号线,2平方的平行硅胶线

测试满载功率

有点小呀,牛的电压太低了

怎么都达不到满功率

先做好框架吧

过程中控制板上的78L05烧了,网购到货换上

手动开关接线

初版就这样,二合一,只有保温功能 ,电源也没短路保护

换成两个小牛,并改造可调电源,实验中

转下楼

楼主:
本楼继续改进

将牛换成两个电压高点的并联使用,加模拟温度表,加延时,加提手柄开机等。照片可能顺序不太对,但能看明白。

手动开关

用插接式

给模拟表开孔

换成两个电压高点的小牛并联使用

可调电源贴在背面铁壳上

换成10000+1000=11000UF的大电容

加延时板

背面壳子打孔固定延时板

模拟温度表调整小板

模拟温度表固定在这里

提手柄开机小板与延时小板套在一起固定

调压电位器换成多圈精密电位器

两个线束与支架开关联接

改后成品

最终定型

支架开关

背面弄一个备用烙铁收纳架

左边是一块磁铁,右边是一截直径合适的管子,右边不透。

下边视频看一下支架开关运作情况

转下楼

楼主:
本楼是可调电源部分的制作过程

开始想省事,直接用LM338T,可惜买不着真货,一下子好几个都烧了,后来又换317T加大功率管扩流,同样,大功率管也买不到真的,也是买一批烧一批,无奈之下改用LM2596模块,加了个短路保护完事。

开始用它,烧了几个

LM338T烧完之后,换这个线路制作可调电源

又接连烧了好几个大功率管,假货真多啊

电压表

可调模块

选短路保护9014

按板造型

加绝缘

焊好

加散热片

涂硅脂

因地线跟壳子相通,用尼龙螺丝固定可调电源模块

固定在后面铁板上

开始用这种电位器,调节的时候灵敏度太高,换

换成下边这种

转下楼

楼主:
本楼是模拟温度表的制作与调试

制作模拟表的时候,费了一番功夫,一是水平有限,一直没弄清小数点的问题,二是电压表质量不太好,工作电压稍高就烧了,弄坏了好几个0.28吋的电压表

为了弄清小数点问题,拆数码管,把板子过孔都弄坏了

终于弄清小数点问题了,专门买了空针,用于断开数码管小数点管脚

双层板,实在是不好断开管脚 ,用截下的空针套在电钻上,总算是把小数点管脚给断开了

成功了。最终得出结论:表要用11个管脚数码管的表,小数点管脚就是5个脚那个边中间那个脚 。现在有新型表用的数码管只有6个脚,这样的表无法把小数点去掉。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可以用遮挡法把小数点给遮住,只是那样用,在完美主义者那里会很难受。

下边是显示温度与实际温度对比

显示198度

实际198度

测试方法

199度 差距很小

显示234度

实际237度,稍高一点

显示300度

实际301度,差距不大

显示388度

实际384度,稍低,可接受

跟仿真值基本吻合

转下楼

楼主:
本楼是提手柄开机及零功耗待机电路

制作提手柄开机小板

要跟支架开关结合使用

支架开关

值班电池,用于提手柄开机

测试提起手柄后电池充电情况,

电压越低充电电流越大

做插头连接小板与支架开关

做好插头

小板已制作完成

细看一遍

给高压部分做绝缘,用电池的衣服,剪成两截

套成双层

装在延时小板上

开始设计的电路有弊端,电池有可能耗尽 ,弃之不用了

动画可以看得很明白左边发光管是5V延时和保温指示用,右边是发光管是光耦的初级

最终确定用这个电路,不怕电池耗尽

转下楼

楼主:
本楼制作延时关机小板

开轻触开机按钮孔

开机按钮

后来发现不能立即关机,再加个快速释放关机按钮

开始的时候准备用555延时模块,动画原理图,抬起烙铁,开关闭合,延时清零,放下烙铁,开关打开,延时开始计时

改造模块,加大电容量

5脚加二极管增加延时时间

把可调电位器取下

换成一个大电阻,延时时间大约20分钟。后来觉得它体积有点大,延时时间受环境影响太大,增加其他功能也不太方便 ,放弃了。

重新自行设计延时小板,使用24V继电器

喜欢使用洞洞板,方便灵活电路设计,不限封装规格

这次使用成品延时小芯片,精度比较高,受环境影响小

只是这个小芯片很娇贵,稍不注意就烧,实验过程中烧了好几个。

延时芯片接线图

延时芯片电气参数及延时参数

支架开关也要重新设计

延时小板装在这里

我设计的是延时20分钟自动关机,时间太长,不好模拟动画了。上边只模拟了开机和快速关机。

转下楼

楼主:
本楼介绍支架开关的制作

前边有帖子连接,燃气阀,早有打算做成T12烙铁支架

材质非常了得,锯了半天,不太容易

这是个抽屉拉手,做防烫挡头

楼宇对讲机里边的叉簧开关,双刀双掷

背面

截去无用部分

角铁做支架

看看样子

侧面比较直观

这是初版时的样子

初版时只有保温功能

这是初版时候的

下边两个是最终确定的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T12又被玩出新花样

网友:
经常外出的原因,一直热衷于工具便携轻量化

网友:
赶快去申精,睦版对纯资料纯技术是支持的

网友:
网络太慢了,图片多了,打开太慢了.

网友:
太厉害了,不但东西做的漂亮,连教程都是通俗易懂,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

网友:
下重本了,精密多圈线绕电位器都用上了,这是奔着设精去的!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工业废土风吗

网友:
看的眼花缭乱,能再模块化一点,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