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收音机能有多复杂,~Tandbergs TR1020拆解

楼主(2024-01-21):
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有人家扔出来的垃圾里面有裸露的电路板,虽然不是完整的东西,仍然难掩其品质,果断收起,拆给大家看看

没有壳体了

正面照

全铝机身,闪亮亮,指示灯都是小灯泡,不是LED

按键和旋钮都是纯铝的,不是塑料的, 当然,按钮杆是塑料的

屏蔽的高频头

电容,电阻,第一次见这种方形电阻,不知道上面的条纹是不是和色环电阻通用

后面,接口

品牌,型号,made in norway(挪威制造)

这两张是根据型号从网上找的照片

底面还有乾坤

这铝板相当耀眼

拆底板

都是这种六角螺钉,铝的

后面四只金封三极管

没查到这两只管子的参数

纯铜的接线柱

旋钮为了手感有挺大的配重,金属编织线传动

磁棒天线

变容器,这就有点现代的感觉了

电源板

整流桥

大电容

一共四只大电容

金袍电容,made in Germany

得到一只变压器,比微波炉变压器还大

全机唯一一片IC,TBA231

什么件值得拆下留存?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娜威货,少见。

网友:
以前收音机出厂前统调还真是细致活儿

网友:
这收音机够高级的,性能差不了。

网友:
全分立元件

网友:
半导体技术的发展导致了简单化

网友:
这是个原装进口分立元件老收音机芯。

网友:
这可是高级货,非富即贵才能拥有的。

网友:
海鲜上面看看有没有外壳,修好它,性能不错的

网友:
再好的用料时间长了还是会老化的。

网友:
当然是整机留存了

网友:
这个别拆了,找个外壳装上修复了,绝对可以高价出手了

网友:
方块色标电阻第一次见

网友:
当年的高级货,咸鱼上出了吧

网友:
外国人就是豪横,这么好的东西就丢了

网友:
可惜了~,如果是完整的还很有用

网友:
87年出品的货了,36年前的了,牛呀

网友:
对!买个全套的外壳,修复它!

坛里都有 捡颗螺丝造飞船,你这怎么着也比他强吧!只要配个外壳就行啦!

网友:
高级货啊,当年能拥有这种收音机的人也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