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层楼的公共宿舍,到底哪种热水方案更经济节能呢?

楼主(2024-01-21):
使用场景:3层楼的公共宿舍,有20个房间有用水需求

方案一:每间分别安装一台60L左右的家用热水器

方案二:集中安装2~3台200L以上的大型热水器

考虑点:
1、节电
2、节水(因为大型热水器的数量少,使用前需要排出的管道中冷水就更多,这大概不好避免吧?)

综合来看,哪种方案更经济?

网友:
如果用水时间基本一个时间的话,装大容量的

网友:
南方的话,搞个空气能热水器啊,应该省电,水箱也挺大的,200L那种

网友:
建议一屋配个电水壶,用水自己烧,坏了自己买。

网友:
储水式的电热水器都不节电!

网友:
1、节电:空气能(南方)
2、节水:管道循环泵
20个房间,每个房间配置50L热水,怕是得用1吨的空气能
想省钱可以自己搓,实际上像南方地区8个房,350L空气能设置成55度够用了

网友:
用电用水长期看基本差不多
后期维护省事儿的话
还是每个房间单独配置
电源基本不用改
出水快
单独哪个损坏了,影响小,单独更换成本好一些

网友A:
你是开民宿还是出租?
如果是类似酒店用途径,没人的时候关电,有人入住才打开,客人应该也不差这两个小时。
如果是出租,电费就不用你操心了吧。

我是觉得40升就够用了。
买机械开关的那种,又便宜,节能的话,在电源上想办法,比如APP控制的电源开关。

我才买一台海耳的,50升,机械开关的,在我兄弟店里拿的,不包安装,630元。
如果是集中供水,要循环水,管路成本,维护成本也不低。一出问题,都没有。

网友:
如果是出租房的话,每个房间安装单独的电热水器比较好,一个坏了不影响其他,每个房间单独电表,用多用少住户自己说了算。
集中式的如果赶上高峰集中用水,功率不够提供不了充足的热水住户肯定有意见,为了这种短时高峰需求上大功率设备平时又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开民宿还是出租?
如果是类似酒店用途径,没人的时候关电,有人入住才打开,客人应该也不差这两个小时 ...

机械开关相对电脑版,就使用寿命上看,是更长还是更短呢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这才是咱们这个年代BBS的氛围

幸亏我一直记得这个论坛,虽然因为知道自己啥也不懂,几乎没发过言

网友B:
至少应加上太阳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应加上太阳能

這個太陽能,對溫度穩定的保障性不太穩定吧

网友C:
每个房间安装单独的电热水器分开使用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房间安装单独的电热水器分开使用合理

謝謝前輩

网友:
集中管理的话太阳能加电辅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械开关相对电脑版,就使用寿命上看,是更长还是更短呢

肯定是越简单越耐用。机械的好,方便加其它控制方式进行管理。

网友D:
看你在啥地方,南边可以支持更长的热水管,集中模式感受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越简单越耐用。机械的好,方便加其它控制方式进行管理。

但这个得有专业人士来弄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在啥地方,南边可以支持更长的热水管,集中模式感受更好。

不在南方呢,在北方,所以集中模式就怕空放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