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退后,看看这次谁再说是动裂的

楼主(2024-01-21):
裂就裂了,不要再说这次是动裂的

说动裂不给索赔有证据么,明明是天冷自己裂的

网友:
仓促上马,准备的不够充分,给大家做小白的机会多了

网友:
这是什么汽车上的液晶显示屏?  我猜不是 比亚迪  或者  特斯拉

网友:
确实是动裂的吧,运动的啊

网友:
什么车上的啊

网友:
拿出证据向厂家索赔

网友:
汽车使用环境恶劣,东西质量要求高些

网友:
这个确实是裂了,至于怎么裂的,得听听楼主怎么说呢

网友A:
其实不管是动裂还是冻裂,我觉得厂家都该赔付,因为汽车电子产品使用环境就有动和冻,出问题只能说明厂家产品设计有问题

网友:
拆下来了就是动它造成的开裂,如果是在车上,配上户外冰天雪地再加零下几十度的温度显示,那么就是冻裂的,到底是动裂还是冻裂只有楼主解释的清楚。

网友:
这块屏幕挺白的。

网友:
是冻裂不是动裂

网友:
没见过液晶屏冻裂的。但是LZ说动裂是有可能的,动静大了是会裂屏的。

网友:
冻和动同音,今年入冬以来冻裂的照片挺多,但动裂的好几年都没有听说过。

网友:
赶紧加上个温度计,反正就说是冻裂的

网友:
公模车机,网上淘一个。很便宜。我花150买了个16G的,给家父改了家用个播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管是动裂还是冻裂,我觉得厂家都该赔付,因为汽车电子产品使用环境就有动和冻,出问题只能说明厂家产 ...

哈哈,那就照以前小日本子的设计思路,做伸缩的

网友:
定型前的路试不够,各种环境测试不全,摸具、材质、缝隙没把控好。

现在汽车走的都是互联网那套先出来占坑、再迭代改进的路子,每年都要改,

问题是只有改、没有进,为改而改,各种过度设计:全触摸按键、隐藏式拉手等等

网友:
这也能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