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放桌面或床头的一个小巧的车机马自达昂克赛拉拆解

楼主(2024-01-21):
买个一米排线或者飞50根线 实现屏幕主机分离 不论改车还是家用 感觉都挺小巧方便 收音 aux U盘 可外挂CD 可惜蓝牙是阉割的

网友A:
确实蛮漂亮的!个人比较喜欢CD的音质.

网友B:
应该有这种长排线,

网友C:
异形面板,只能专车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蛮漂亮的!个人比较喜欢CD的音质.

CD音质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这种长排线,

有 我在淘宝找到了 二十块钱没舍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异形面板,只能专车专用!

谁说的 你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而已

网友:
这么小功率应该不大。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飞50根线。。。。。。。还是放弃比较好哈哈

网友:
外观挺漂亮的  不错

网友:
飞50根排线,佩服楼主。

网友:
排线太累了,,我那个在i网上找到接线图,直接放弃了,,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
外观看着还挺协调的

网友:
飞50根线,这得有多大的耐心啊

网友:
哈哈,CD的音质,提到音质这个词就想起来个笑话,忘记哪里得来的了,一个网友讲他/她喜欢CD的音质,总是把网上下载下来的MP3刻录到CD盘上然后放到CD机里面听CD,因为CD的音质比较好。

网友:
拖洗吧的芯片

网友:
差点要开喷了  说 现在的车机也都是 数字功放了  没想到边上还有模拟功放块  更没想到的是 那么大一块 你竟然都不拍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