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大半年,测一下电动车的电瓶参数

楼主(2024-01-21):
我的小电炉是60V20Ah的,5块天能20.2Ah的铅酸电瓶,买了快两年了,23年5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电池坏了,电压充不上去,内阻80多mΩ,一充电就发热,其他的内阻都是13mΩ,当时修车行让我整组更换,说电池组只要有一个坏了,要整组换,以旧换新400块,我没同意后来就单独买了一个同型号的电瓶回来更换,也用了大半年了,昨天拿电瓶检测仪测试了,5个电瓶的内阻还是在13~15mΩ之间,CCA值也在190~200之间,不知道电瓶的CCA参考值是多少,从测试的内阻看,电池还行,就是不知道这组电池还能扛多久?

就是这个天能A6电池了,型号:6-DFZ-20.2,12V20.2Ah

第一个电瓶是23年5月份换的新电池,现在内阻14.3mΩ,CCA值195。

第二个电瓶内阻13.97mΩ,CCA值200。

第三个电瓶内阻14mΩ,CCA值199。

第四个电瓶内阻14.48mΩ,CCA值193。

第五个电瓶内阻14.07mΩ,CCA值198。

目前从数据看,五个电瓶的测试结果基本一致,应该还能用很久,还好当时没有听修车行的,将整组电瓶更换,我只更换了一个坏的,其他几个现在看来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
不错,环保,也不浪费

网友A:
修车店只为赚钱,自己换一只是明智

网友B:
有些螺丝都生锈了。

网友C:
没有内阻仪,我的电瓶一年半了,现在里程大概是新的时候的三分之一,再过段时间有电瓶不行了,不知道怎么找出那个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螺丝都生锈了。

是呀,生锈的那几个我早就想换了,但螺丝拧不动,拆不下来,所以电瓶没坏之前,不想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内阻仪,我的电瓶一年半了,现在里程大概是新的时候的三分之一,再过段时间有电瓶不行了,不知道怎么找 ...

去修车行测,或充满电后自己测电压,电压低的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车店只为赚钱,自己换一只是明智

是呀,我当时也想着不可能几个电瓶全坏的,而且整组换价格贵,就只换一个,没想到还能用这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内阻仪,我的电瓶一年半了,现在里程大概是新的时候的三分之一,再过段时间有电瓶不行了,不知道怎么找 ...

有可能,有一个不行了,搞拖累了整组电池

网友:
你就骑去吧,多会儿骑行距离少了多会儿就该换了。但也还能像我一样,三两公里每天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修车行测,或充满电后自己测电压,电压低的就不行了。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内阻仪,我的电瓶一年半了,现在里程大概是新的时候的三分之一,再过段时间有电瓶不行了,不知道怎么找 ...

买个测电池容量的,十几块钱,便宜,挨个测电池容量,现在内阻仪也便宜了,半张毛爷爷

网友:
要是自己能换就省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测电池容量的,十几块钱,便宜,挨个测电池容量,现在内阻仪也便宜了,半张毛爷爷 ...

50元的内阻仪求推荐  有链接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测电池容量的,十几块钱,便宜,挨个测电池容量,现在内阻仪也便宜了,半张毛爷爷 ...

请问一下,测电池容量的仪器叫什么?

网友:
这个测试结果真好,要是准的就是高级电池了

网友:
我们这修车的,买一块电池不卖,说是整箱来的不拆卖

网友:
只换一个是很明智的。

网友:
换一个省钱
换一组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