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变频洗衣机显示ERR64

楼主(2024-01-21):
电机驱动板换过故障仍旧,面板操作是正常,就是电机始终不动最后显示ERR64,电机板无反馈信号回面板。还有什么招?

网友:
会不会是反馈信号线的问题!

网友:
我是来向学习的

网友:
查一查ERR64具体含义。

网友:
我还是头次听说有变频洗衣机。

网友A:
明明是E64,搜了好像是通讯故障,检查电机和电机线。
电机驱动板换过,可能换的坏的呢?

网友B:
换的驱动板是否为原厂全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E64,搜了好像是通讯故障,检查电机和电机线。
电机驱动板换过,可能换的坏的呢? ...

淘宝买的包好测试的。不用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的驱动板是否为原厂全新货?

包好测试好发货的淘宝货且是四川长虹那帮家电高手基地卖的这个可以放心,把面板部分拆回来检查了估计是蟑螂进入后引起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