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不知明冲击电起子的开关

楼主(2024-01-21):
电起子牌子不明,内部电路看起来挺高级的,不太懂,有懂的朋友给解说解说。

连接电池的电路板,看起来挺复杂的,有懂其功能的朋友给说说。

开关背面接线

开关正面铝合金铭牌,带散热功能,下面是个硅管。

拆开开关内部,

拆开开关电流换向器,没点手艺就算拆的开装回去也难啊。这个转向片应该是镀银的无疑了。

下面的就不拆了,要焊线麻烦,话说这个开关是不是传说中的磁控霍尔开关?

网友A:
看着感觉还可以,如果是无极调速的话应该就是霍尔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感觉还可以,如果是无极调速的话应该就是霍尔传感器!

没电池试不了机,还不知道是不是无极的,但是有些碳刷调节的也可以做到无极,只是没有霍尔的耐用

网友:
看着有点高端啊

网友B:
看起来高端,反正比直流有刷的看着复杂得多

网友:
    有刷电机,那来霍尔传感器,调速就是直线电位器控制一块555调节mos管的占空比,来调节转速.

网友:
看开关就知道工具不错

网友:
用料挺足,不错

网友:
这是个高端产品

网友:
这个开关可是个大品牌啊

网友:
看着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高端,反正比直流有刷的看着复杂得多

2根线的电机就是有刷的吧?

网友:
无刷电机不可能就两根线

网友:
看电路板确实挺高级的。

网友:
一个开关做的这么好,新的整机性能估计也很好

网友:
铭牌兼散热,不错

网友:
不是一般的货

网友:
看着像是正反转带调速的。

网友:
这个还是个牌子

网友:
看开关就知道工具用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