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最近跟风用TS457模块也做了个内阻测试仪

楼主(2024-01-21):
最近看到很多高手都在弄内阻测试仪,之前对达文西的那个模块种草,但一直没空整。

最近淘宝发现了一个TS457的模块,集成度比达文西的稍高一点,而且看尺寸似乎于5005的电源模块尺寸接近,因此为了一致性,就跟风做了一个。

水平不高,过程就不发了,直接上成品。

建模用SolidWorks2022,3D打印文件附上,供各位大佬自行修改。

补充内容 (2024-1-23 12:13):
新人,不太懂操作,未知如何修改为附件免费下载?请高人指点

网友:
做一点后倾角度会不会更好看数值

网友:
3D打印外壳不错

网友A:
干的漂亮,
请问用的什么切片软件   打印参数怎么设的?

网友B:
这个盒子还要好些,带测试座,电池保护板

网友:
有3d打印机真好

网友:
漂亮,有3d打印机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的漂亮,
请问用的什么切片软件   打印参数怎么设的?

CURA,需要支撑,裙边,100填充,其他的也没啥注意事项,层高0.3可以节省时间

网友:
最近DIY内阻测试仪的热度挺高啊。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点像迷你微波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盒子还要好些,带测试座,电池保护板

还是一体化的比较方便

网友:
壳子不错,开关位置再优化一下~

网友:
电源开关可以不用

网友:
有三弟打印真好

网友:
还是3D打印效果好,我自己买的防水盒搞的尺寸没有这个漂亮。

网友:
自己打印的盒子尺寸就是合适

网友:
漂亮,3d打印机

网友:
3D打印也出场了啊

一体化外壳也来了,选择越来越多,我再等等吧,年后下单  …… 之前入的数码管内阻仪还没有配齐外壳、零配件,继续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