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请教一个加装超级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4-01-21):
天气降温和电池有点时间了,想学人家加装超级电容延长一下电池寿命,设想是直接并接在电池两端,现在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各位大神,6串的电容需要加装均衡板吗?安装在发动机舱里面,连接线要多大?串连的保险要多大安培的?感谢大神们的指导?

网友A:
没必要,反正我是装了又拆了均衡电路。不过建议你半年检查一下单体电压,发现不均衡自己均衡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反正我是装了又拆了均衡电路。不过建议你半年检查一下单体电压,发现不均衡自己均衡一下就可以了。 ...

谢谢解答,一般用多大线径的导线连接,看了原车的线径,也没有多大1.6L的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一般用多大线径的导线连接,看了原车的线径,也没有多大1.6L的车 ...

这个随你了,个人建议不小于16个平越大越好,但如果线短其实10个甚至6个都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随你了,个人建议不小于16个平越大越好,但如果线短其实10个甚至6个都够了。 ...

谢谢,也是30-50cm左右

网友B:
我买的成品已经装了均衡板,当时花了150。线用的25平电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成品已经装了均衡板,当时花了150。线用的25平电缆

哪一家的?有链接吗?

网友:
有年头了还是换电瓶吧,现在补个200块钱就能换了,我前几天就换了

网友:
超级电容和电池一起电池容易过冲,没有必要吧

网友D:
还得加个东西,防止熄火后偷电。我俩车都是长时间不开,电瓶电被电容给耗尽了。

网友:
既然电瓶寿命快到了,建议你还是别折腾了,更换电瓶才是根本解决办法

网友:
超级电容确实能辅助电池启动,亲身体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得加个东西,防止熄火后偷电。我俩车都是长时间不开,电瓶电被电容给耗尽了。 ...

大功率二极管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功率二极管不知道行不行,

不知道。应该实现12v以下不给电容充电,12v以上给电容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一家的?有链接吗?

在马云家随便一搜就有的是,不过都涨价到200多了没有性价比,换个电瓶也就这价钱

网友:
最好别直接并上用,短时间还行 停的时间长了就把电瓶漏电漏没了,我去年就摊上了,已经淘宝买了启动继电器,实现通电后电容并联,拔钥匙断开

网友:
老老实实换电瓶吧

网友:
我就用论坛里卖的超级电容,6串470F的,50多块包邮,自带均衡板,连接线是UPS上电瓶连接线,自带铜鼻子,目测16-25mm²,效果明显。见到论坛里有人说2mm平方的连接线也能用,我觉得不用买专门的连接线,你用3根1mm²的软铜线并联做连接线就可以了,装上卖家送的铜鼻子,简单易行

网友F:
我pdd上找的均衡板,25包邮这样
因为电容是铝的耳朵,13买了几米铝焊锡丝,手头电烙铁瓦数不够,商家说至少要80瓦的电烙铁
于是pdd上100瓦电烙铁14块钱已经下单了

电容6个包邮才30多
整体一套下来接近百元了,然后我还买了点焊机的电路,又是30多
然后变成了点焊机和启动电容双用,感觉平衡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pdd上找的均衡板,25包邮这样
因为电容是铝的耳朵,13买了几米铝焊锡丝,手头电烙铁瓦数不够,商家说至少 ...

感觉越买越多,物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