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 平板的按键帽掉了,请问怎么自己做一个?

楼主(2024-01-21):
nec vk12,也就是联想helix2nd的nec马甲,一个电源键帽,一个方向锁定键帽,网上也找不到配件,没有3d打印机,用水晶滴胶然做个块块,然后用锉刀打磨成合适的形状可行吗??

网友:
这是个细活

网友A:
滴胶可能软了点吧,至少底下用硬塑料之类的垫一块才行。这东西很难搞,就算做出形状来也不一定好固定

网友B:
在硬木上用电磨铣出模子。用电热台熔化塑料瓶(那种白色的)后挤入成型。最后去毛刺。

网友:
塑料块打磨一个

网友C:
找差不多形状的塑料,在加工

网友:
和5楼6楼的想法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硬木上用电磨铣出模子。用电热台熔化塑料瓶(那种白色的)后挤入成型。最后去毛刺。 ...

这种异性件模具比键帽更难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差不多形状的塑料,在加工

能找到这种厚塑料我就不用想着用树脂了

网友:
做一个按上去!

网友D:
做个蜡模用哥俩好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滴胶可能软了点吧,至少底下用硬塑料之类的垫一块才行。这东西很难搞,就算做出形状来也不一定好固定 ...

用橡皮雕一个形状,然后翻模,虽然麻烦,但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蜡模用哥俩好胶

模具不好做啊,按键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模具不好做啊,按键没了

用橡皮泥按窟窿或橡皮割一个大一点的方块,回头修AB胶块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用橡皮泥按窟窿或橡皮割一个大一点的方块,回头修AB胶块呗

对付用用橡皮刻一块得3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橡皮泥按窟窿或橡皮割一个大一点的方块,回头修AB胶块呗

妙啊,直接用手工黏土摁进去就是不知道把黏土扣下来的时候会不会变形,过年回家慢慢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付用用橡皮刻一块得3

橡皮刻出来的太软了吧橡皮泥塑性,滴胶翻模,修哥俩好应该是最终方案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橡皮雕一个形状,然后翻模,虽然麻烦,但只能这样了

这么小翻模都难吧,你要是有废平板可以看看按键是不是能通用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橡皮刻出来的太软了吧橡皮泥塑性,滴胶翻模,修哥俩好应该是最终方案了吧 ...

我是让你用橡皮刻成按键代替旧按键,下大上小省得脱落

网友:
塑料块,自己挫,纯手工